cortex-A9的核心板,底板为什么还需使用一个STM8的单片机,是为了加载程序吗?谢谢

楼主:
cortex-A9的核心板,底板为什么还需使用一个STM8的单片机,是为了加载程序吗?谢谢

网友:
可能电源管理或外设

网友A:
一般会可能是用STM8来控制电源芯片的EN引脚,如果STM8上再连接开机按键的话,不是开机按键按下,整个班子不是有电就启动了么

网友:
谢谢,不过还有FPGA板子上,也有这样一个单片机接了一个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可能是用STM8来控制电源芯片的EN引脚,如果STM8上再连接开机按键的话,不是开机按键按下,整个班子不 ...

谢谢!

网友:
双芯片而已,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