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技术知多少?四大快充技术横向对比

楼主: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手机俨然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手机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之处不言而喻,但不可避免的是,手机极速的电量消耗也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安全感。
由于日常生活中对手机的频繁使用,甚至有人戏言“在电量低于90%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敢出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手机领域的快充技术应运而生。现如今搭载快充的手机充电速度最起码是以前的两倍以上,相当方便。
不过细究之下,现今手机市场中每家所使用的技术也有所不同,今天笔者就为大家盘点市面上速度最快的四种快充技术。
一.USB PD快充技术

说到USB PD快充技术,消费者可能有些陌生。USB PD快充是基于Type-C实现的一种快充技术,与市面上的采用Type-C技术的手机有些不同,它的Type-C连接线是真正意义上的Type-C数据线,双向都是Type-C接头,USB PD较以往的接口和线缆可以承载更大的电流和电压。

目前乐Max 2是市面上唯一支持USB PD快充技术的手机,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同时具备QC3.0和USB PD两种快充技术的手机。乐Max 2所用的EV-42ACN充电器预设五个等级,手机可以申请任意档位来充电,灵活的配置带来的是极高的充电效率。在充电实测中,发热量也很小,不会影响充电时的使用体验。

USB PD标准能够支持100W以内,5V、12V、20V不同电压的装置,且将电源及讯号整合至同一条线内,所以除了能够给手机、平板充电以外,还可给笔记本电脑等以往无法通过USB供电进行驱动设备的快速充电,苹果新MacBook就是使用USB Type-C+USBPD来实现的。有了谷歌和苹果两大巨头的支持,USB Type-C+USBPD标准非常有希望成为未来的统一标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所有的数码设备都可以实现通用一个充电器和数据线。

网友:
二.高通QC3.0快充

高通Quick Charge 3.0技术是Quick Charge 2.0的升级版本,采用最佳电压智能协商(INOV)算法,可以根据掌上终端确定需要的功率,智能调节充电电压。不过由于Micro USB的限制不能支持高电流,所以相对来说会提高很大的电压,带来的就是充电时的发热。

去年,美国高通公司在香港首次展示了Quick Charge 3.0快速充电技术,宣称QC 3.0与Quick Charge 2.0相比,帮助提高快速充电速度最高达27%,或减少功率损耗最高达45%。据美国高通公司官方介绍,在充电选项方面,Quick Charge 2.0提供5V、9V、12V和20V四档固定充电电压。

除了三星S7 Edge由于某些原因还在用2.0之外,基本上搭载骁龙820的旗舰手机都采用QC3.0的技术。相信随着这一代高通处理器的铺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用上QC3.0快充。

高通QuickCharge1.0

使用的是5V/2A输出标准,到了QuickCharge2.0发展到5V/9V/12V三种电压最大充电电流3A的水准,最新的QuickCharge3.0则是在2.0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高通QC1.0:输出规格5V/2A,基本都是骁龙600平台。

高通 Quick Charge 2.0

高通Quick Charge 2.0技术是Quick Charge 1.0的升级版本,采用了全新的规范。通过同时加大电流与电压的方法来提高充电速度。QuickCharge2.0的优势:其技术兼容性和继承性比较好,外部接口采用的是通用USB标准,无需购买专用的线缆,没有快速充电功能的手机在采用QuickCharge2.0充电器时,仍然可以按普通方式充电。

劣势:在于手机侧相对会有较大的发热,充电速度稍慢。

网友:
三.联发科PEP快充技术

联发科PEP快充全程为Pump Express Plus,之前叫做Pump Express。技术优点与高通类似,由于提高了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解决了充电功率的限制。同时缺点也与QC2.0类似,由于充电器的调压档跨度比较大,带来手机端充电效率偏低。不过好在新一代PEP技术做出了补救,增加了调压档数,每档200mV,不得不说这种做法与高通非常相似,现在采用联发科PEP方案的大多是搭载X25和X20处理器的手机。

Pump Express 3.0仅需20分钟就能将智能手机的电池从零充到70%。通过Pump Express 3.0,使用者只要充电五分钟,手机就能够通话长达四小时。联发科表示,此速度几乎是目前市场上竞争方案的两倍,并且比传统的充电技术快了五倍之多。此外,Pump Express 3.0是全球首款采用USB Type-C接口进行直接充电的快充方案。直接充电可绕过手机内部的充电线路,而且电源适配器的电流直接流至电池,从而有效防止充电时手机出现发烫问题。

Pump Express 3.0的主要功能提升包括:更快的充电速度、更高的充电效率、以及充电时更低的手机温度。通过直接充电,Pump Express 3.0的功率耗损比Pump Express 2.0减少了达50%。目前主要应用于MTK MT6757,MT6797等高端平台。

网友:
四.OPPO VOOC闪充

OPPO大概是手机快充最早开发的厂商,“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广告语也深入人心。VOOC闪充技术与传统充电最大的区别在于,创新性的将充电控制电路移植到了适配器端,很好的解决了发热的问题。不过在刚推出时,由于巨大的充电头让人诟病,好在经过几代的革新问题已经解决。值得一提的是,VOOC闪充不仅需要特殊的充电适配器,也需要定制的数据线。

经过介绍相信读者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各家快充无非就是加大电压或者电流来提高充电效率,只不过实现的方法不同,当然也各有利弊。那么我们就拿这几种方案的代表机型做一下实测,不论其它,看一看究竟那家的充电效率最高。

以下是充电实测:
快充技术代表机型电池容量充电时间充电效率
USB PD快充乐Max 23100mAh65min★★★★★
QC3.0快充小米53000mAh82min★★★★
PEP快充魅族Pro 62560mAh62min★★★★
VOOC闪充OPPO R92850mAh69min★★★★

经过上面对比可以发现,有着新一代快充技术的加持,乐Max 2的充电效率毫无疑问是最高的。或许是系统优化的问题,小米表现的不尽如人意,但是不到一个半小时的充电时间依然非常快。魅族Pro 6在较小的电池容量下,充电速度最快。总而言之,快充技术的发展方便的是广大消费者,勇于尝试新技术,也能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让我们共同期待PD技术的普及以及更好快充技术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