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4)——DIY遥控LED

楼主:
先上图片:

   图片中实现的功能是用手机遥控控制LED,这个功能在Blue-MS是有的,但是在ST提供的SDK-Example中没有,那么就跟随我一起一步一步的实现吧!
       SensorTile中烧录BM1固件,然后下载SDK,在帖子最后有下载,代码是托管在Github上的,用Android Studio 2.X打开,如果编译时提示缺少所需的编译工具,翻墙点击下载即可,或者直接修改代码中的编译工具版本。
整个工程分为BlueSTSDK和BlueSTExample两个部分,前者是SDK,后者是一个简单的例程,连接后可以显示所有的传感器数据,就像上面GIF图片中所示,点击列表就会出现详细的传感器数据。
      打开工程后修改布局文件activity_demo.xml,添加一个按钮和两个线性布局,代码如下: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weightSum="1" tools:context="com.st.BlueSTSDK.Example.FeatureListActivity">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id="@+id/Btn_LED"
            android:text="LED"/>
    </LinearLayout>
    <ListView android:id="@+id/featureLis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LinearLayout>

     然后找到FeatureListActivity,给按钮添加响应函数,这里采用OnClickListener监听,而不直接在布局文件中添加android:onClick方法的原因是AppCompatActivity类并不支持。给FeatureListActivity添加接口类:
View.OnClickListener

      添加LED按钮的全局变量:
private Button LED;

     在onCreat函数中给按钮添加监听:
LED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tn_LED);
LED.setOnClickListener(this);

     在onCreat外添加按钮实现函数: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iew){
    switch (view.getId()){
        case R.id.Btn_LED:
            FeatureSwitch f = mNode.getFeature(FeatureSwitch.class); //get Feature Switch class
            if(!mNode.isEnableNotification(f))//Ensure the Switch is EnableNotification
                mNode.enableNotification(f);
            if(f.getSwitchStatus(f.getSample())==0){//Check the led state
                f.changeSwitchStatus((byte)0x01);//Tuen on LED
            }else {
                f.changeSwitchStatus((byte) 0x00);//Tuen off LED
            }
            break;
    }
}

   代码都进行了注释,界面上之所以显示这些类的信息是因为APP检测到有这些Feature类可用,如果注册了算法库后,会发现可用的Feature类变多,在点击了按钮之后,先获取Switch的类,然后判断该节点中Switch类是否Notification,,在没有点击列表中的Feature类的时候是没有Notification该类的,也就是说不会关注该Feature类的任何变动,对其各种操作也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这里先判断是否已经Notification了Switch类,如果没有就开启,这样无论是否点击列表中的Switch类都可以实现对LED的控制。然后调用Switch类中的获取LED灯状态的函数,该函数中需要Sample变量,该变量是收到的数据,这里同样需要调用Switch类中的获取Sample函数,这里获取到的是上一次收到的数据,根据LED的状态来控制LED灯,就实现了一键交替开关LED的效果。
      有了以上的代码已经能够实现灯的开关操作了,但是却不敢保证LED灯按照要求控制了,还需要一个回馈,因此修改onUpdate函数如下:
public void onUpdate(Feature f, Feature.Sample sample) {
    final String featureDump = f.toString();
   if( f.getName().equals("Switch")){//if the Feature is Switch
       FeatureSwitch Switch = mNode.getFeature(FeatureSwitch.class);
       if(Switch.getSwitchStatus(sample)==0){//Check the led state
           LED_State=true;
       }else{
           LED_State=false;
       }
       FeatureListActivity.this.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if(LED_State) {
                   LED.setText("Turn On");//update button text
               }else {
                   LED.setText("Tuen Off");//update button text
               }
           }
       });
   }
    FeatureListActivity.this.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mTextView.setText(featureDump);//Modify the button's text
        }
    });
}//onUpdate

      SensorTile所有的数据更新都是通过调用onUpdate函数来实现的,在该函数中调用各个Feature中的toString函数,将收到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最后在UI更新线程中更新。由于所有的Feature的数据更新都会调用onUpdate,那就可以在函数中根据不同的Feature来进行不同的操作。首先获取Feature的名字,如果是“Switch”就往下处理,获取该节点的Switch的类,然后调用该类中的getSwitchStatus,这里sample直接用,不调用Switch类中getsample方法。得到了LED灯的状态就给全局变量LED_State赋值,最后根据LED_State的值改变按钮上的文字,这就可以确保准确了。这里注意LED_State变量不能定义在函数里面,否则在UI线程中会报错。
      SDK有很多Feature,熟悉了Switch的使用,其他的也就大同小异了,为以后更复杂的应用打好基础。
      回顾整个DIY过程,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到底层,没有配置服务地址,没有配置特征,没有写发送接收函数,一切都是调用接口函数,却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这种开发模式是不是很爽呢。
SDK 函数手册
SDK源码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CentralLabs/BlueSTSDK_Android

网友:
哈哈   最喜欢看效果呈现视频了

网友:
汇总贴在此:看lb8820265玩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

玩板看这里:

网友:
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抢鲜体验、免费申请活动正在进行(即日起-11月21日)
想要的小伙伴玩的小伙伴马上行动吧~

网友:
晕倒,不会Android 的编程。。。。

网友A:
SDK是什么意思呢??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K是什么意思呢??求科普

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网友B:
楼主用的是AS几的版本, 编译配置是怎样的? SDK 是用的版本几? 不太熟悉Android Studio .  运行到手机里面 就闪退 咋回事。
我用的是SDK API 24
Gradle 2.2.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AS几的版本, 编译配置是怎样的? SDK 是用的版本几? 不太熟悉Android Studio .  运行到手机里 ...

成功编译了吗?在手机里面闪退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官方提供的SDK可以编译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功编译了吗?在手机里面闪退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官方提供的SDK可以编译运行吗?

OK了 import project 然后在android 下调试。尽量选择高版本的SDK API 就行了。现在能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帮我看一下如何在这里获取记步数据吗,因为我的设计需要获取步数,但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在BlueSTSDK里面找到获取步数的方法函数。@lb882026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帮我看一下如何在这里获取记步数据吗,因为我的设计需要获取步数,但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在BlueST ...

特地的给你看了下,SDK中是有的,具体位置请看图片:

BlueMS中使用这个也是需要获取相应的licence的,当获取后你用SDK打开是否能看到相关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地的给你看了下,SDK中是有的,具体位置请看图片:

BlueMS中使用这个也是需要获取相应的licence的, ...

我也找到了  不过无法使用  获取license就是使用官方的BlueMS给板子固件获取license对吗,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也找到了  不过无法使用  获取license就是使用官方的BlueMS给板子固件获取license对吗,然后就可以了。

是激活了过后其他自己写的软件也可以用 还是只有激活的软件才可以用了 也就是请问激活的是控制板的固件还是手机上的软件还是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激活了过后其他自己写的软件也可以用 还是只有激活的软件才可以用了 也就是请问激活的是控制板的固件还 ...

激活的是板子上的固件,只要激活了板子,任何APP都可以直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