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设计方法

楼主:
这是原理图,但是我不会写代码,网上的报告中有代码,但是我不会模块化编程,哪位大神能帮我弄一下代码,不胜感激!!!

网友:
测R17上的电压,然后通过电路去换算出来,就能反向换算出来当前的电流值是多少,
调节R11左侧的电压,应该就可以改变MOS上通过的电流大小。
不过要控制的稳定,程序上的算法要求比较高,是不是PID我就清楚了,毕竟不是写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