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5V直流电转12V直流电的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3.3V/5V直流电转12V直流电的电平转换电路,大神指导一下,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电路图??

网友A:
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搭建直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搭建直接搞定

之前用4069搭建了一个,只没接负载的时候信号非常好,接了负载之后   信号就有一点点变形了   若想用一个IC来搞定   不知道你有没有建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4069搭建了一个,只没接负载的时候信号非常好,接了负载之后   信号就有一点点变形了   若想用一个 ...

不用IC吧,PMOS就可以了吧,类似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IC吧,PMOS就可以了吧,类似这样

由于是4路信号   所以想电路简单点   用一个IC就可以搞定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是4路信号   所以想电路简单点   用一个IC就可以搞定的就好了

你好   我想知道对于一个3.3V的信号,怎么升到12V的电压信号呢   我要的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IC吧,PMOS就可以了吧,类似这样

你好   我想知道对于一个3.3V的信号,怎么升到12V的电压信号呢   我要的是信号升压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知道对于一个3.3V的信号,怎么升到12V的电压信号呢   我要的是信号升压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

就我上个评论的不就行了嘛。你也可以用集成的啊,亚德诺,德州仪器等半导体公司都可以去找下啊,你要找方案得去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上个评论的不就行了嘛。你也可以用集成的啊,亚德诺,德州仪器等半导体公司都可以去找下啊,你要找方 ...

哦哦  好的

网友A:
在TI找的。满足你需求。。。4路到6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I找的。满足你需求。。。4路到6路输出

好的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IC吧,PMOS就可以了吧,类似这样

这个电路能实现电平转换?
6401的导通压差是0.95V。电路里面PMOS EN高是3.3,低是0。这两种情况下pmos GS压差都大于0.95V,怎么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IC吧,PMOS就可以了吧,类似这样

下接1个nmos或者三极管可以实现,但是需要两个器件,这个电路图也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能实现电平转换?
6401的导通压差是0.95V。电路里面PMOS EN高是3.3,低是0。这两种情况下pmos G ...

哦,确实没注意,我之前是用在5v和3.3V电平转换的。按这个电路,12V的确实不行。但是可以通过改变R9从而改变栅极的电位即可。比如R5=1K.R9=11K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