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H340G不能烧写atmega328P,附原理图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神,为什么会这样,不能下载,做了10片板子,只有1片可以正常下载,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C25已经去掉   还是不行

网友:
C25用47u太大,通常用104足够。没有特殊原因,R16(1M)也不需要。

网友A:
你是怎样下载?用串口只能通过bootloader下载,而不是编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下载?用串口只能通过bootloader下载,而不是编程软件。

一直用的

网友:
如果是使用Arduino,需要你先下载bootloader固件到芯片,然后才能用的,全新的芯片当然不行。记得有一个教程,用Arduino做编程器,下载固件。

网友B:
你确定TXD,RXD没有连接反了?这个不能反,一般会在这个问题上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哦。请仔细检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TXD,RXD没有连接反了?这个不能反,一般会在这个问题上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哦。请仔细检查哦。

我试试

网友C:
先给芯片烧bootloade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给芯片烧bootloader

你们说的这个是固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说的这个是固件吗

  是的,arduino IDE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arduino IDE有的

可是我固件烧写过了啊,用AVR ISP烧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固件烧写过了啊,用AVR ISP烧写的

熔丝位配置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熔丝位配置正确?

看的别人的配的,这熔丝怎么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的别人的配的,这熔丝怎么配啊

ATMEGA128熔丝位配置详解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9ukeHkZLcrUgNUa9hnu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MEGA128熔丝位配置详解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3q3-rP1bOMjTsoxg4-XiPBq3uVts51XP4qrt7Gl ...

图纸上有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