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想请教坛神们

楼主:
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在鼓捣MicroPython,我会一点点Python,但是没有接触MicroPython。Python这个语言的确是比较神奇,但是不知道在嵌入式场合是不是适合Python,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MicroPython能够胜任么?MicroPython可以做产品么?MicroPython内部支持多线程了么?还是说现在MicroPython只是玩玩而已呢?

比较菜啊,想问问玩MicroPython的神们

网友:
嘿嘿,给你拉坛里在玩这块的坛友@dcexpert

网友A:
PC上的python功能很强,但是对资源需要较高,是不能直接在一般单片机上运行。micropython是一个python3的子集吧,功能少一些,但是核心功能都在。除了python3的解释引擎,还有设备驱动库、网络驱动库、第三方模块驱动等,使用起来简单快速。

MicroPython移植到了十多种硬件平台上,但完成度最好的是STM32、ESP8266,还有CC3200(但CC3200问题也较多)。

python是支持多线程的,但是受资源限制,micropython还不完全支持多线程,暂时只在unix分支支持,其它版本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现在可以自己用定时器做简单的调度,论坛网友曾经发过贴。

实时性方面,解释语言肯定没有编译型语言好,但是随着解释引擎效率和芯片性能的提升,实时性方面也可以满足一般的需求。当然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应用,micropython还不合适。其实这应该和语言无关,即使编译型语言,也需要很好的程序设计,或者使用另外专用的RTOS才行。

从商用角度看,MicroPython才起步两年,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做要求很高的产品需要自己进行改进和全面测试,但作为DIY、创客、快速原型设计非常合适。使用起来比Arduino简单、快速,性能更好(毕竟是M4内核,比AVR性能强太多),是Arduino进阶的最好选择。

网友:
现在MicroPython主要的两个分支:STM32和ESP8266,STM32功能强、全面,ESP8266价格低、支持网络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上的python功能很强,但是对资源需要较高,是不能直接在一般单片机上运行。micropython是一个python3的子 ...

哦哦,替代Arduino的啊,那是可以,而且好很多啊,让很多不是学嵌入式的人可以做很多嵌入式硬件玩具了。有机会我也是时候学一学这个了。谢了啊dcexpert,果然是expert,向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替代Arduino的啊,那是可以,而且好很多啊,让很多不是学嵌入式的人可以做很多嵌入式硬件 ...

一起来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