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M32和TMC2100控制的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
5芯积分

网友:
控制步进电机大制都是一样的的,不同的步进电机有所差别,步进电机的说明书里有说明的,一般就是通过几个GPIO口,依据说明书的内容对应的GPIO口依次给出步进时序,每个时序步进电机就会转动一步,每个时序间要加一定的延时,因为MCU速度太快,步进电机的物理反正很慢,所以如果驱不动,或是振动很大,就要注意时序与与延时。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用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的程序,给你参考一下

Text1.c

代码

网友:
楼主有TMC2100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