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的MSP430F169的AD进行采样有较大的波动。如何解决?

楼主:
选用的MSP430F169的AD进行采样有较大的波动。ad是内部的基准。我对数据进行平均之后还是不能达到很稳定。用示波器看,有较大的纹波,30-70mV左右的纹波。实际精度只有10位AD的样子。如何解决?如果用外部基准,有什么推荐?

网友:
是你的被测信号有波动吧,和MCU内置基准电压无关。

网友:
电源不稳定也有可能,没有电路图难以说清楚

网友A:
1.首先保证mcu电源纹波足够小2.看一下被测电路的纹波是否足够小
3.如果都不是以上原因,那看一下被测电路的阻抗是否和mcu的adc阻抗匹配,mcu通常要求被测电路的阻抗尽可能小
关于使用运放进行隔离这个有一些争议。顺便送你一本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德州仪器高性能单片机和模拟器件 在高校中的应用和选型指南,里边有介绍 P26下载中心的有些贵,我把自己的优化了一下有压缩了,应该可以上传了 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保证mcu电源纹波足够小2.看一下被测电路的纹波是否足够小
3.如果都不是以上原因,那看一下被测电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