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 RS485 的 A B线 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

楼主:
请教:
1. PCB板上 RS485 的 A B线 在 走线时 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 ?
2.  PCB板上 RS485 的 A B线 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

谢谢!

网友A:
最好是加上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
匹配好一点,事实是我实际上没有匹配也能工作.速度又不是特别快,能工作的.

网友B:
pcb上要有终端电阻的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加上终端匹配电阻

谢谢 !

就是120Ω,0805的贴片 电阻 了

网友:
补充一下,
一般的大家都遵守的,即RS-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短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

RS-485应在总线电缆的一般需要匹配电阻时,开始和末端都并接120Ω终端电阻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上要有终端电阻的焊盘

谢谢 !

板子上没有终端电阻 的焊盘,直接 焊接在 RS485 的输出端子(A、B)上,可以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一般的大家都遵守的,即RS-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短距离 ...

谢谢版主 !

请问,RS485的A B走线 需要 做阻抗匹配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 !

请问,RS485的A B走线 需要 做阻抗匹配吗 ?

这个随便,可以设计上
但用的时候终端匹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随便,可以设计上
但用的时候终端匹配即可

谢谢版主!

画板时,设计好 阻抗匹配。投板时 给制版厂 说清要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

板子上没有终端电阻 的焊盘,直接 焊接在 RS485 的输出端子(A、B)上,可以吗 ?

可以

网友:
鉴于485是低速总线,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什么特殊走线的,加终端匹配电阻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一般的大家都遵守的,即RS-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短距离 ...

不能这么认识。485终端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抑制信号反射,而信号反射影响信号质量的前提是信号波长与总线的关系,300米已经足够长,可以说已经大于多数情况下的信号波长,此时必须加两个终端电阻。在低速短距时可以只加一个,只有在总线长度低于信号波长时可以不用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这么认识。485终端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抑制信号反射,而信号反射影响信号质量的前提是信号波长与总线的 ...

谢谢 chunyang 版主 !

请问,RS485信号的波长 是多少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chunyang 版主 !

请问,RS485信号的波长 是多少呀 ?

由波特率可以算出信号的频率范围,知道了频率即可算出波长,中学物理学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波特率可以算出信号的频率范围,知道了频率即可算出波长,中学物理学过的。

谢谢 chunyang老师 !

学习了,谢谢

网友E:
走线上倒不需要怎么注意,板子上可以留终端电阻和跳线帽,在通信距离很远的时候看实际情况是否需要把跳线帽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走线上倒不需要怎么注意,板子上可以留终端电阻和跳线帽,在通信距离很远的时候看实际情况是否需要把跳线帽 ...

谢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
问题1.max485,测量TTL端波形。
PIN2接收波形中红色框内的和PIN4发送波形一样的。实际RS485接收波形是红色框后面的波形,请教问TTL接收端为什么会有发送的波形?是否是芯片原因或者是差分端不匹配引起的?

问题2.我做了2个板子,通过RS485通信,但是电路不一样,两个通讯线上再并连 485转USB工具 的AB ,用以在PC上监视两个板子的通信。上电后,PC串口软件监视到只有发送数据,没有应答数据。这时,在 PC串口软件 发送一个一样的发送数据,然后才看到应答数据,自此发送和应答通信正常。我觉得是硬件问题,可是看了通信正常的波形,还是比较好的。不正常时,发送数据的波形和通信正常后的发送波形是一样的。不知是示波器的干扰还是 485转USB工具 的干扰?问大侠,这个问题如何排除干扰,找到原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3653-1-1.html
各位大侠,来帮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这么认识。485终端电阻的主要作用是抑制信号反射,而信号反射影响信号质量的前提是信号波长与总线的 ...

“总线长度低于信号波长时可以不用加,”这里的判断条件感觉有点问题,如果100KHz的频率,其波长应该是3000米,这样判断的话2000多米都不用加匹配吗?
个人觉得下面这个评判标准会准确一些。
The 485 standar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need for line termin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loading on the
transmission line. The decision on whether to terminate the line is system dependent and is affected by
the choice of the maximum line length and signaling rate.
Line Termination: The test for whether a transmission line is to be considered as a distributed- or a
lumped-parameter model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ignal transition time, tt, at the driver output and
the propagation time, tpd, of the signal down the cable.
If 2tpd ≥ tt/5, the line should be treated as a distributed parameter model and terminated accordingly;
otherwise, it can be treated as a lumped-parameter model and termination is unnecessary.

同样是100KHz,按照这个评判标准的话,超过90米就要加120Ω的终端匹配电阻了。
如果是9600Hz,同样估算,超过938米才要加120Ω的终端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