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B15三排的封装图库

楼主:
小弟初学ALTIUM DESIGNER
发现AD10里面的DB15三排的默认封装是这样的:
看这个图像是二排的啊,请各位大大指教下,是设定就这样,还是有其他的封装。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15芯的插座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15芯的插座封装

那这个封装就是DB15 三排的封装吗?

网友C:
你自己的封装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用什么样子的,这个默认的不代表封装就一定是长这个样子的,你可以自己绘制封装添加上去,或者你在绘制原理图中对应的修改你的封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封装就是DB15 三排的封装吗?

三排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排是什么意思?

原理图中,DB15三排是这样的 但是系统默认对应的封装是这样的
不知道两者是否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封装就是DB15 三排的封装吗?

按照楼主提供的封装图,就是这种插座如下图

15芯并口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中,DB15三排是这样的但是系统默认对应的封装是这样的
不知道两者是否匹配

楼主把原理图和实际的封装,有点混淆

在原理图中的元件库,分几排,,你把它画成一排,到PCB封装的时候,要和实物相对应即可

同意楼主的理解,可以对应楼主所谓的三排插座。
一定要明确实际PCB用的是这种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原理图和实际的封装,有点混淆

在原理图中的元件库,分几排,,你把它画成一排,到PCB封装的时 ...

好的,谢谢大大的解答,大概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封装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用什么样子的,这个默认的不代表封装就一定是长这个样子的,你可以自己绘制 ...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大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大大的解答,大概明白了

不要大概啊

原理图和封装图一定要非常明白

原理图你可以天马行空,,但最好和实际的不要相差太大的样子,,
封装库必须和实际用的一致,管脚也要对应,不然有一点错,等PCB做出来,

抱住板子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大概啊

原理图和封装图一定要非常明白

原理图你可以天马行空,,但最好和实际的不要相差太大的 ...

好的。。。。。。实际设计就是以自己要设计的PCB板封装为准

网友D:
楼主你要的是VGA的封装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要的是VGA的封装把?

是的,请问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