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print

楼主:
电路原理图画好之后,每个电阻或电容的Footprint都需要按照封装大小一个一个修改吗?

网友:
看你的情况哦。你的实物元件是什么样的封装的,以及你的电路要求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性能会对你的元器件的封装也有一定的影响。没必要说一定要一个个去画。你可以先确认下你原有的库里面有没有这种封装,有这种封装,可以用直接用就行,就是你要了解下你所用的元件是什么封装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比如某种元件在电路里会使用多个,那用同一种封装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个重复画一遍哦。只要你把封装跟元件对应起来就可以

网友:
电阻,电容这些选好规格没必要一个个修改,都试标准封装
IC也一样

网友:
不用一个个改,比如,常用的贴片电阻,电容,就那几个封装。0402,0603,0805.。。。每个封装画一个。验证可以用,以后相同的封装的器件,就选择原来的封装就行了。

网友:
常用的封装都是直接从自带库里调的,可以根据datasheet提供的元件封装尺寸和库里元件封装尺寸,如果一致,就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