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xx EMC的Buffer enabled问题

楼主:
在使用LPC4357的EMC-CS0外接K9F1G08U0E这个NAND时。
如果在配置EMC的时候,启用了Buffer enable这个功能的话,即
将STATICCONFIG0 - (Static Memory Configuration registers:0x4000 5200)寄存器的19bit

设置为1时。
这时,对NAND的操作就会存在问题。导致读出的数据错误。
需要在read/write nand的操作,始ALE/CLE和DATA的操作中都需要插入延时,才能保证读出的数据是对的。

这个功能是怎么个用法呢?文档上也没有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A:
这个芯片时序中应该有时间限制,可以看手册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时序中应该有时间限制,可以看手册获取

应该和时序没多大关系。主要还是因为设置了这个BUFF ENABLE,造成的EMC时序或是读取出了问题。
这个有可能和外接的NAND的类型也有关系吧。K9F1G08是8bit的,如果是并口的像S29这样的可能就会需要开启BUFF ENAB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