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28335怎么样用AD检测电压电流并显示出来

楼主:
新手求教 28335怎么样用AD检测电压电流并显示出来 刚刚接触dsp 老师布置的任务 谢谢各位大神

dsp板子

dsp板子

网友A:
1 ADC只能采集电压,如果你要采集电流,建议串一个固定电阻,反正电压只能0到3v。
2 先固定一个电压,比如说2v,然后ad采集,看得到的ad转换值是多少,也就是说,这个值对应的就是2v,然后后续就根据对应的值判断对应的电压是多少。电流则是电压除你串联的电阻。
3 没有3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ADC只能采集电压,如果你要采集电流,建议串一个固定电阻,反正电压只能0到3v。
2 先固定一个电压,比如 ...

非常感谢 我是一个初学者 还有一些问题 能否加一下微信,真心向您请教。谢谢(我的微信:zrf1992012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我是一个初学者 还有一些问题 能否加一下微信,真心向您请教。谢谢(我的微信:zrf19920128)

我也是个菜鸟啊。。你这太看得起我了,我可不敢,怕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个菜鸟啊。。你这太看得起我了,我可不敢,怕丢人

没事 没事 加一下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