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做个非接触式体温测试的东西练练手,有效距离能在6米左右的

楼主:
想用单片机做个非接触式体温测试的东西练练手,有效距离能在6米左右的,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那样的传感器推荐,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那要看测温范围和精度要求,比如非接触体温计和测温枪就有不少区别。传感器都是测温专用的,可以很方便的网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测温范围和精度要求,比如非接触体温计和测温枪就有不少区别。传感器都是测温专用的,可以很方便的网 ...

可是我看网上的温度传感器都只有10厘米内的有效传输距离呢,我想找那种可以隔人体6米多远,精度也能达到0.1度的温度传感器,找了很久了也没找到那样的传感器,请问您有知道的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看网上的温度传感器都只有10厘米内的有效传输距离呢,我想找那种可以隔人体6米多远,精度也能达到0 ...

温度传感器没有什么“有效传输距离”这一参数,你要找的是红外测温传感器或红外热成像传感器,自己去搜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没有什么“有效传输距离”这一参数,你要找的是红外测温传感器或红外热成像传感器,自己去搜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