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与你聊手机:手机快充到底好不好

楼主:
作者:刘洋
近年来,手机快充技术越来越多的被手机厂商们使用和青睐,甚至在魅族之前发布的魅蓝E上面都应用上了mcharge快充技术。

在没有办法解决电池续航问题的时候,为用户提供更快的充电速度似乎成了解决手机待机问题理所当然的方法,在这个大背景下,很少会有人考虑快充技术的优缺点,但是快充技术真的有利无害么?今天就让我们回归理性,聊一聊快充技术的利与弊。

主流的快充技术

其实总的来说,目前市面上手机所常见的快充技术基本上都来自于三家公司:高通、联发科和OPPO。

我们先来说一下高通,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高通Quick Charge快充标准大多为QC2.0和QC3.0两种,相比于第一代时候的5V/2A固定电流电压技术来说,QC2.0则提供了5V、9V和12V三个档位的电压,以及最大3A(一般手机适配器不会达到这么多)的电流。相较于QC1.0来说,充电速率上提升了很多。

▲小米5的充电器采用了QC3.0的快充技术

在QC3.0时代,为了保证不出现过度发热的问题,QC3.0标准主要是比QC2.0标准增加了一个“最佳电压智能调节”算法,适配器可以以200mV为阶梯进行从5V到20V电压的智能调节,这样手机可以在不同充电阶段,获得恰到好处的电压,达到预期的充电电流,使得电量损失最小化。也就是说,QC3.0可以在任意时刻实现最佳传输功率,实现充电效率最大化,并改善发热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联发科的Pump Express快充技术。联发科Pump Express2.0以前的快充技术与高通相似,都是通过高压低流的方式加快手机的充电速度;但是在今年上半年发布,目前还未正式商用的Pump Express3.0技术却一反常态,开始使用低压直流的快速充电方式。在中国首届快速充电技术研讨会上展示的样品采用了5.8V/6A的输出标准,最大输出功率可达34.8W,较时下最大24W的快充技术提升了整整10W。

▲魅族MX5使用了联发科的Pump Express Plus技术

当然,追溯起大电流快充技术的始祖,我们就一定要说一说OPPO的VOOC快充技术,作为最早切入快充领域的手机厂商之一,OPPO的VOOC通过专用的低压大电流充电器和7针触头以及8触电的电池,实现了大电流充电这一技术。VOOC快充技术还把降压发热做到变压器一端,手机少了一步降压发热的过程,充电快同时手机不热。这也是他与现有的另两大快充方案之间的最大区别。

▲OPPO R9采用了自家的VOOC闪充技术
快充技术的优缺点

那么快充技术真的好吗?首先我们先从体验的角度谈起。不可否认的是,有了快充之后我们手机的充电效率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拿今年的热门机型一加手机3(DASH闪充)来说,3000mAh的大电池从零电量到充满仅需1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一充电速度要比非快充手机的充电效率高出一倍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快充技术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福利。

但是大电压快充方案的在充电的过程中电压变化无疑会为手机带来更多的发热,这也是使用高通快充方案的手机厂商需解决的问题,不过好在兼容性较好,对于线材要求不高。OPPO的VOOC闪充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避免了发热问题,而且最大充电效率可以达到20W,遗憾的是需要使用专门的充电器和线材才能达到闪充效果,单独购买时价格也要略贵,但整体来看还是要更具优势。

除此之外,快充技术对于手机电池的寿命的确是有影响的。快充次数越多,电池的损耗就越大,根据估算,快充完全充放电700次左右,手机的最大电量就会下降到标准电量的80%。即使这一过程大概需要两年,但是对于两年以上仍不考虑换机的同学来说,如今不可换电池的手机设计 快充解决方案的手机电池损耗还是有些大。

▲使用了mcharge3.0快充技术的魅族PRO6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厂商为了获得更好的快速充电效果,使充电更快温度控制更好,开始了自己对快速充电的探索。就比如魅族,魅族PRO6上面所使用的mCharge快充技术就是QC3.0和MTK Pump Express 2.0双协议的手机快充方案,一方面可以使得手机的电流电压变化更为灵活,使得充电更安全,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手机充电时的发热。

观点:其实或许快充本身就是个权宜之计

快充技术虽然看起来很好,但是仔细分析之下缺点的确也不少。笔者认为,手机快充的出现更像是目前电池瓶颈无法突破的手机行业在权重之下所使用的暂行方案。既然手机因为体积和重量原因没有办法将电池继续做大,牺牲一部分电池寿命来获得更好的充电体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了。

而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如果能够通过开关或者软件的方式让用户自行选择是否开启快速充电似乎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户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下都需要进行快充,晚上的睡眠时间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场景。我想这或许也会成为快充技术未来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而至于快充技术好不好?

笔者相信读完这篇文章后,每个人都能找到关于这个问题专属于自己的答案。

网友A:
我有一点疑问的是,快充本来就是增大功率,QC和EPE,都是升压来的,oppo是增大电流,电池的电压最大也就4.2v,那么还是经过转换后,对应到电池上的还是充电电流增大,才能增快速度,那同样是增大了电流,为什么oppo的电池的寿命没那么好呢

网友:
快充两年电池容量才下降了20%,完全可以接受,很大一部分人手机都用不了两年,特别年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点疑问的是,快充本来就是增大功率,QC和EPE,都是升压来的,oppo是增大电流,电池的电压最大也就4.2 ...

不论哪种快充技术,电池寿命都是差不多的,OPPO也没有和其它的快充技术拉开多大差距。

网友:
现在的手机更新换代比较快,而且都是一天充几次电,谁会注意到电池有损害

网友:
支持作者观点,在快充方案中增加选择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论哪种快充技术,电池寿命都是差不多的,OPPO也没有和其它的快充技术拉开多大差距。

但是实际上,我朋友的oppo,两个,都是1年多点,就觉得不耐用了,虽然没具体去测试时间。

网友C:
还老司机,你倒是说说快冲的弊端啊,讲讲快冲电池损耗快的依据啊,完全都是个人瞎猜想!
电池技术在进步,用旧思维看新技术简直就是误导别人。
用电池的不知手机,手机那点电池容量,快冲慢充你可能觉得无所畏,电动汽车慢慢冲电能行吗,开一趟,充电冲两天,谁用得了。电动车充电速率那么高,厂家还敢给电池终身质保,可见快速充电对电池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实际上,我朋友的oppo,两个,都是1年多点,就觉得不耐用了,虽然没具体去测试时间。

这种情况和使用者怎么使用电池有很大关系的,很多人都是用到手机快要自动关机才去充电,虽然手机做了对电池的保护也就是过放保护,但是这样仍然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最好的就是浅充浅放,用到一半的时候有条件最好就开始充电,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老司机,你倒是说说快冲的弊端啊,讲讲快冲电池损耗快的依据啊,完全都是个人瞎猜想!
电池技术在进步, ...

建议您多去了解一下电池的化学组成,这样就知道快充对于电池的弊端究竟是什么了。我也不是很了解那个,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涉及几个化学态专业,不甚明了。

网友:
从使用感受来看,宁愿牺牲电池寿命,也比那慢充好,慢充太痛苦

网友:
我很喜欢,比较现在电池的续航能力都不咋地,屏幕大耗电快,电池容量又不大,快充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