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芯片或模块!

楼主:
输入电压:16-30V
输出电压:32V
Iout:不小于4A
哪位大侠有合适的芯片或模块,给推荐下,不胜感激!

网友:
用芯片的话,到TI,美芯,凌特Linear等厂商官网,升降压芯片
用电源模块也有很多厂商做

网友A:
可以用TI 的webench找一下方案

网友:
TI的芯片选择页面上也有直接可勾选筛选条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I 的webench找一下方案

这几款芯片我找过,不过它的输出驱动电流只有1A啊?另外开关极限电流是10A,和它的输出电流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款芯片我找过,不过它的输出驱动电流只有1A啊?另外开关极限电流是10A,和它的输出电流有什么样的关 ...

这种DCDC升降压芯片本身,是可能不能输出4A,配合外围电路可以驱动4A的负载

“开关极限电流是10A”一般mos管能达到

集成IC这样的芯片如果能,也是内部集成MOS

网友:
有款国产芯片CX8910
可以输出最大4A,输出电压30V,不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C:
凌力尔特LT3845A,绝对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凌力尔特LT3845A,绝对满足你的需求

这个貌似不行吧?它是降压的芯片吧

网友D:
输出电流4A,挺大的,我感觉boost芯片不好找,即使找到了,芯片的散热、功耗等问题,你还是找模块吧

网友A:
选择芯片直接驱动4A的方案不足取,,,IC芯片需要借助外部电路才能实现大电流的输出
如果考虑成本或是PCB板体积受限另当别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芯片直接驱动4A的方案不足取,,,IC芯片需要借助外部电路才能实现大电流的输出
如果考虑成本或是PCB ...

如果我选择DC-DC芯片去驱动MOS管(负载电流4A以上的)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怎么来借助外部电路实现电流最大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流4A,挺大的,我感觉boost芯片不好找,即使找到了,芯片的散热、功耗等问题,你还是找模块吧

模块的话,你有合适的没有呢?有的话帮忙推荐一下呗,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选择DC-DC芯片去驱动MOS管(负载电流4A以上的)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怎么来借助外部电路实现电流最 ...

一般DCDC都有外围电路的
比如lm347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DCDC都有外围电路的
比如lm3478

我找了一款LM5022,输出驱动电流为1A,那么我要是配合外围电路,能实现4A的负载电流吗?麻烦您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一款LM5022,输出驱动电流为1A,那么我要是配合外围电路,能实现4A的负载电流吗?麻烦您给分析下, ...

我说了不算
到这里看看结果
查看详情|%20CN%20|%20SE%20|%20P%20|%20SVA&utm_content=ad0c47c4-3dcd-40c5-9d12-26404aa05375

右下有个webench让TI 软件给算一下

网友A:
想省事就按照软件提示的原理图,做板,
也可以把芯片资料看看,适合自己的要求,自己设计原理图
LM5022做4A的升降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省事就按照软件提示的原理图,做板,
也可以把芯片资料看看,适合自己的要求,自己设计原理图
LM5022做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回去好好看看资料,争取做好,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的话,你有合适的没有呢?有的话帮忙推荐一下呗,谢了!

TB很多,但是功耗要考虑

网友:
这类芯片应该还是挺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