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如何减少错误并提高效率?

楼主:
电路板设计是一项很关键但耗时的工作,出现任何问题都需要工程师逐个线路逐个元器件地检查整个设计流程。可以说电路板设计要求的细心程度不亚于芯片设计。电路板错误的避免及效率的提高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典型的电路板设计流程由以下步骤组成(如下图):

>>>>
原理图设计阶段一般会遇到以下几类的问题:
● 下划线错误:如APLLVDD和APLL_VDD
● 大小写问题:如VDDE和vdde
● 拼写出错
● 信号短路、错线等问题
● More……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或错误,应该有效率的在短时间内检查完整个原理图。这个方法可以用原理图仿真来实现,而原理图仿真在目前的电路板设计流程中还很少见到。通过原理图仿真可以在要求的节点观察最终输出结果,因此它能自动检查所有电路板连接问题。
>>>>
通过一个实例进行解释,如下为电路板的一个典型框图:

在复杂的电路板设计中,连线数量可能达到数千条,而极少量的更改很可能浪费许多时间去检查。原理图仿真不仅能节省设计时间,而且能提高电路板质量,并且提高整个流程的效率。

>>>>
一个典型的待测设备(DUT)具有以下一些信号:

待测设备在经过某些预调整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信号,并且有各种模块,如稳压器、运放等,用于信号调整。

网友:
为了验证连接关系并执行整体检查,使用了原理图仿真。原理图仿真由原理图创建、测试平台创建和仿真组成。在测试平台创建过程中,将有激励信号给到必要的输入端,然后在感兴趣的信号点观察输出结果。
可以通过将探针连接到待观察节点实现上述的过程。节点电压和波形可以指示原理图有没有错误。所有信号连接都会得到自动检查。

原理图测试平台和各个节点的仿真值
让我们看一下上面这张图的一个局部,其中探测的节点和电压清晰可见:

因此,在仿真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结果,确认电路板原理图是否正确。另外,通过仔细调节激励信号或元件值还可以实现设计更改的调查。因此原理图仿真可以节省电路板设计和检查人员的大量时间,并且增加设计正确性的机会。
(From: jalaj jain Vikram Varma EDNC编译)

网友:
厉害啊,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