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 和 PTC 有何区别 ?

楼主:
请教:
自恢复保险丝 和 PTC 有何区别 ?

谢谢 !

网友A:
PTC和自恢复保险丝,是子类关系。也就是说,自恢复保险丝是PTC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C和自恢复保险丝,是子类关系。也就是说,自恢复保险丝是PTC的一种。

谢谢版主 !

请问,下面 这句话 对吗 ?
“自恢复可以恢复很多次,ptc一次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

请问,下面 这句话 对吗 ?
“自恢复可以恢复很多次,ptc一次就挂了”

PTC有很多种,自恢复保险丝是其中之一。
不是设计来用于过流保护的PTC,例如用于温度测量的PTC,施加的电压高于该PTC允许值,当然PTC要损坏。而一些专门用于发热的PTC,例如电蚊香盒里面的发热元件,则可以施加220V电压。
自恢复保险丝也有电压定额,超过电压定额使用,照样会挂。市场上从来没有用于380V的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