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快恢复管出现瞬间反向电压到底是什么状况?

楼主:
Dear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电源50W的案子,输入230V,输出是24V ,电子负载拉了2.4A,管子反向耐压值是400V 左右,开机瞬间抓一个输出快恢复管反向电压非常高,达到354V,到底是354尖峰高压到底是如何来的呢?是电感在搞的鬼吗?刚开始是空载,电感由于电动势冲击,导致电路电压瞬间增加吗?请各位大神详细帮我解释下吧,具体电路图由于客户原因,不能发出来。谢谢大神们。
图形如图1,图2,

网友:
“具体电路图由于客户原因,不能发出来。谢谢大神们。”
那就算了吧。

网友:
我们保留所有的猜想都有可能

谁让你发具体的电路了 发一小部分 说明前后 鬼只知道你具体拿去干嘛了

小孩 你不说 也只有天知道了

网友:
通电瞬间尖峰脉冲,要看尖峰的来源,有开关管的电路,一般是开关的抖动造成,这个加电容可以减轻。另外,开关电源在启动的瞬间一般都会产生浪涌电流,这种现象应尽量避免。
通电瞬间电流可能很小,但电流的变化率很大,所以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脉冲。
一般的不是很低廉的电源,一般都设计有尖峰吸收电路,来消除这些尖峰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