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如何自动对电机进行调优

楼主:
如何自动对电机进行调优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860

网友:
自动调优,保证了效率,降低了发热,保证了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极大延长寿命,这个应该成为标配,TI已为我们省了很多的成本,必须试下,受益匪浅。

网友:
matt的讲解很是符合外国人的特征,简单而又实用。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特别的装饰,就如他说的一样,从技术角度给听众解决了一些问题。 课程通过对步进电机的调优这一难题的解决,让我们了解了自动调优这一技术的设计和应用等情况,无论是从衰减设置考虑,还是从各种干扰因素出发,自动调优技术很方便的解决各种问题。matt的外国人特征让讲解更具有实战性,通过DRV8880评估模块这个现实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自动调优的魅力。这简直就是革命性变化,大家还是一起来切身体会一下吧。

网友:
看完这个课程,对于电机控制类的设计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还可以如此简单的就实现高效、最优的设计方案。

网友:
这个视频的主题也是反映了目前电机应用的一个痛点,目前的步进电机驱动基本上能够调节的就是细分,电流,衰减,在实际的应用中,基本上就是根据现场的使用要求进行调整。而从视频中的自动调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应用,值得推荐,深入思考有点私服驱动的味道,从低速到高速,负载的大少,温度的调整,感觉都是一个工作电流的检测,反馈,调整。但在中国的市场,如果我们要让电机“超载”估计就收到限制了。有机会期待EEWORLD也弄几个这个套件让大伙测试一下

网友:
我用过ROHM的,当初都是自己慢慢摸的,有这个讲解好多了

网友A:
对步进电机设计和控制而言,如何优化控制始终是个难题,以前一直以单片机或FPGA来实现对步进电机的调优控制,但始终调试繁琐,效率低等问题一直困扰,而TI公司另辟蹊径,用DRV8880等具有 AutoTune™ 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解决了该困扰,实现了AutoTune技术,免除了耗时且重复的手动调谐,缩短设计开发时间,可适当地调节衰减设置,确保安静且高效运行的电机,且自动调优运行稳定比传统固定衰减模式提高5~12度。
该视频讲述了调优技术给人们带来了五个方面的优势,同时用DRV8880开发板进一步试验验证了该技术,有数据和对比图,不得不承认AutoTune技术确实给步进电机系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如果能对系统框图进行一下详细说明一下就完美了

DRV8880 具有 STEP_DIR 接口的 2A 步进电机驱动器.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步进电机设计和控制而言,如何优化控制始终是个难题,以前一直以单片机或FPGA来实现对步进电机的调优控制 ...

好奇的问问,你是如何用单片机或FPGA来调优控制?你只得是速度曲线吧?我认为TI的这个调优针对的是驱动方面的,给我的感觉是类似闭环的一种方式,所以想问问你也是通过检测电流或者是用编码盘来完整方案吗,多多交流,我们是做运动系统的,所以比较感兴趣。

网友:
补充个表情

网友:
了解了TI 自动调优设置的优越性,改变了传统模式电机性能提升,不得不赞,

网友:
继续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下自动对电机进行调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