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的LCD 为寄存器什么不能读写

楼主:
请教高手,帮忙看看问题:自己做的LPC1788FBD208 板子,使用NXP 的 LCD_Demo 程序调试时,发现奇怪现象,LCD的寄存器竟然不能读写?写入寄存器没效果,读出寄存器就会跳转到HardFault。 Fault report 显示是BusFault , 地址非法。附件中是原理图文件和屏幕抓调试抓屏,不知道是否电路有问题,看现象似乎MCU 中LCD 模块没有使能,为了说明问题,我把问题缩小到三行代码就可以演示出来:

int main()
LPC_SC->PCONP |= CLKPWR_PCONP_PCLCD; // 打开LCD 使能
LPC_LCD->CTRL != 1;                   // 这一行执行没有效果
LPC_LCD->CTRL &= ~(1 << 11);      //这一行 会跳转到 HardFault
....
/////////////////////////
LPC1788 为了使用LCD 是不是需要注意什么特殊引脚?或者硬件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错误抓屏

错误抓屏

原理图

网友A:
这个与硬件没关系的,LCD驱动都是输出,应该是初始化问题,你查看已一下初始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硬件没关系的,LCD驱动都是输出,应该是初始化问题,你查看已一下初始化的东西

我用的程序是 NXP 的 LPC_Demo ,就是改了下晶振频率,PLL0 的倍频数, 就是读不了LCDC的寄存器,PCONP 已经使能了,非常奇怪,难道是假芯片?

网友A:
那你可先跑个LED闪灯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先跑个LED闪灯看看啊,

板子上没有led, 用了一个引脚输出脉冲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那你的LPC_Demo有没有用到SDRAM?

网友:
请问 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邮箱daland17@163.com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国民技术MCU代理-18319049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