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SP430F149 不懂JTAG的接法

楼主:
一直没看懂MSP430F149JTAG接法的  求指导下  目标板子至少留多少排针(考虑目标版供电的情况) 还有就F149是不是没有TEST的管脚  感谢

网友A:
TI的资料都很详细的

网友:
既然是初学,就应该多找资料,多钻研资料。

关于MSP430 JTAG的资料,网上真是一搜一大把。
请看下图。

光百度文库的资料就够你看的了,更别说各大网站的资料。

下面这个图随随便便就能找到。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HNeJoa5znRFvlcTa2y

下面有注解。
The TEST pin is available only on MSP430 family members with multiplexed JTAG pins.See the device-specific datasheet to determine if this pin is available............

初学者,建议不要自己白手起家搭建电路,还是要有现成的开发板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再详细了解基本电路。

网友:
如果JTAG与IO引脚是复用的,则必须有TEST脚,用来区分该管脚是做JTAG用还是IO用的,有TEST脚的必须连接。

既然149没有TEST,可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资料都很详细的

这资料哪里下载的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F149是不是没有TEST的管脚”这个TEST是个什么鬼。。。。我估计你想要表达的是RESET吧。

网友:
我都是从网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