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方块图中的符号问题(开关电源电流控制问题)

楼主:
如图片所示的功能框图中圆圈内一个加号是什么运算或控制逻辑?
电流传感器如何控制开关电流呢?是通过控制锯齿波的频率么,是怎么控制频率呢?
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

功能方块图

功能方块图

网友:
那个+号,就是相加的意思。在电路实现上,对模拟电路,可以直接把它们混合即可(当然有其它更复杂的办法),

电流采样后,根据电流的大小,控制锯齿波的基础电平,送往比较器后,就得到与电流大小相关的PWM波。

网友:
给你个图片吧

网友A:
锯齿波和直流电平经过比较器才能变成占空比不一致的方波吧(你发的图);
那是不是加号那里它省略了一个比较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锯齿波和直流电平经过比较器才能变成占空比不一致的方波吧(你发的图);
那是不是加号那里它省略了一个 ...

比较器?如果分别从两个不同相的输入 端输入,结果是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如果分别从两个不同相的输入 端输入,结果是减!

开环的,没有反馈,不是减法器;
如果不是比较器那上图如何变成下图呢?(锯齿波+直流电平变成PWM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环的,没有反馈,不是减法器;
如果不是比较器那上图如何变成下图呢?(锯齿波+直流电平变成PWM波)

“ + ”号那里不是比较器,后面那个是比较器。

-----------对你这句  “ 那是不是加号那里它省略了一个比较器呢 ”  说的。

网友A:
那你发的那个图片是如何实现的呢?
通过加号后到达PWM比较器哪里的波形又是你发的图片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发的那个图片是如何实现的呢?
通过加号后到达PWM比较器哪里的波形又是你发的图片上半部分还是下半 ...

我的那个示意图,三角波的那个代表楼主图中的比较器的+输入端波形,下面两个代表不同采样电流下的(FB端 出可以控制的)比较器的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示意图,三角波的那个代表楼主图中的比较器的+输入端波形,下面两个代表不同采样电流下的(FB端  ...

那你的意思是在PWM比较器负端是直流电平,经过PWM比较器变成了你下面的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在PWM比较器负端是直流电平,经过PWM比较器变成了你下面的图形

建议你看一下比较器的原理。
在论坛里系统地讲一些知识是不好办的。楼主有一定基础后再看我那个图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看一下比较器的原理。
在论坛里系统地讲一些知识是不好办的。楼主有一定基础后再看我那个图就会明 ...

好的,感谢耐心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