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开发板-嵌入式平台开机测试

楼主:
iTOP-4412平台硬件的连接1.核心板和底板的连接

迅为iTOP-4412开发板采用工业级进口板对板连接器,拔插方便稳定可靠,如下图所示。

另外迅为独家提供两种封装的核心板,接口定义完全兼容,如下图所示。

iTOP-4412开发平台,核心板和底板可分离。拆分核心板的时候,使用塑料的薄片在核心和底板任意一边轻轻撬动,听到清脆的响声,表明撬动的一边的连接器已经分离,接着依次分离其它三边。

安装核心板的时候,核心板和底板的箭头要指向同一方向,将核心板和底板对齐,然后按压核心板,听到四次清脆的响声,则表明核心板和底板连接上了。接着在轻轻按压,核心板确保已经完全连接。

2.控制台(Console)串口

在嵌入式Linux的调试过程中,嵌入式设备往往会提供主机一个串口控制台,特别是驱动工程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串口和目标机通信。下图是默认iTOP-4412开发平台的控制台串口。

使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的COM3到PC机的串口,如果PC或笔记本没有串口,就需要准备一条USB转串口的设备。串口不支持热拔插,所以要在断电的情况下插拔,以免带电插损坏器件。

3.屏幕的组装

iTOP-4412开发平台支持多种屏幕,包括4.3寸电阻屏、电容屏7寸和9.7寸、显示器HDMI屏幕等。

从外观上来看,开发板有2个HDMI接口,其实只有一个可以接到HDMI显示器上。如下图所示:

HDMI-C接口用于显示器HDMI屏幕。

外形较小的HDMI(上图方框中HDMI的接口)是标准的HDMI-C接口(不属于国际标准,但是在很多电器设备中都有使用,属于日本SONY公司定义的一种HDMI接口,具体可以百度),建议使用我司的C口转A口的HDMI线连接。

HDMI-A接口用于接7寸或者9.7寸屏幕。

外形较大的HDMI-A接口(上图方框中LVDS-LCD的接口),只能连接迅为提供的7寸屏幕或者9.7寸屏幕,里面有5V(或者3.3V)电源,绝对不能接到HDMI显示器上。使用迅为提供的HDMI线是可以防呆的,不会接错,在用户弄清楚信号之前,不要擅自使用自己购买的HDMI线!

iTOP-4412精英版除了使用HDMI线连接屏幕外,也可以使用软排线的方式来连接,接口是翻盖式的,软排线带有金属触点的一面朝下连接,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两个方框内的LCD接口信号是自定义的接口,只能连接迅为提供的屏幕,和其它公司的屏幕并不兼容,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4.电源和上电断电

请使用开发板自带的5V/2A电源连接开发板的POWER插座,如下图所示。

上电方法,电源接口旁边有一个按键,将按键按下不弹起,则电源连通,开机。

断电方法,按键按下弹起,则电源断开,关机。

5.其它模块的连接

iTOP-4412开发平台有丰富的扩展模块,这些模块可以通过对应的接口进行扩展。

标注可以扩展的模块有CAMERA、JTAG、GPIO、UART、KEYPAD、GPS、WIFI等模块,直插的扩展模块在接口附近都有防呆小箭头,模块上的小箭头需要和底板扩展口的小箭头对应。

另外还可以扩展VGA模块、AVIN模块、串口转接板、CAN/RS485模块、继电器模块、RFID模块等,这些扩展模块可以参考原理图或者PCB来连接。

启动模式1.启动模式

用户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来选择启动方式,注意:初次使用不要随意改变拨码开关设置,拨动后一定要注意恢复,如果设置不当将导致系统无法启动,拨码开关如下图所示。

iTOP-4412开发板是4键的拨码开关,按照上图的放置位置,从上到下编号依次分别是4,3,2,1。其中3和4是用来选择使用屏幕的,1和2是用来选择启动方式的。按照上图的放置位置,拨码开关拨到左侧是1,拨到右侧是0。选择启动方式的设置如表所示。

拨码开关编号
EMMC启动
TF卡启动

选择支持不同屏幕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拨码开关编号
9.7寸屏幕(1024*768)
7寸屏幕(1280*800)
4.3寸屏幕(480*272)
1080P分辨率

2.Uboot模式

在确认电源、串口等连接好以后,按下开发板上的SWITCH按键,启动开发板,开发板上POWER旁边的LED灯会点亮,在PC的串口上可以看到类似下图所示的系统启动的信息。

如上图所示,是Uboot的启动打印信息,读秒的过程中如果输入任何值,将进入Uboot模式(在第四章介绍系统烧写方法时需要用到Uboot模式)。为了和Ubuntu、Win7、XP的命令行区分,在书本中统一将 “在超级终端的命令行里面输入命令”的过程叫做“进入超级终端的Uboot模式,输入命令”。

Uboot启动之后会运行内核,打印内核初始化信息,直到启动文件系统。

3.文件系统模式

在开发板启动过程中,如果用户不做任何操作和控制,会进入文件系统模式。

当超级终端进入了文件系统模式,向串口中输入回车键,就会出现下图中红色方框中的命令行终端。

为了和Ubuntu、Win7、XP以及前一小节Uboot模式命令行区分,在文档的后面,统一将“在超级终端的命令行里面输入命令”的过程叫做“进入超级终端的文件系统模式,输入命令”。在文件系统模式中,可以支持一部分常见的的Linux命令(在4.2小节会详细介绍Linux常用命令)。

另外,在“QT系统”、“Ubuntu系统”以及“最小Linux文件系统”中,都可以进入文件系统模式,输入部分Linux命令,对开发板进行操作。

iTOP-4412开发平台初体验

iTOP-4412开发板预装Android4.0.3系统,采用9.7寸或者7寸IPS屏幕,至少5点以上触控,操作流畅,无论是高清视频、游戏等都会有上佳的表现,实际操作感受超过市面多数平板电脑。

本章主要介绍Android4.0.3系统应用实例,部分功能需要相应配套硬件,烧写对应的镜像才能测试。

1.系统基本功能开机启动

开发板接通电源,并按下电源开关,系统即启动,如果有屏幕,在启动过程中,系统会依次显示下图中的开机画面,它们分别是Linux内核和Android系统启动时的Logo画面。

系统启动后会显示如下图所示解锁画面。

音量调节

同样在系统“设置”里进行操作,如下图所示。

用户也可以通过开发板上的按键,Vol+和Vol-来调节音量,如下图所示。

亮度调节

在Android中可以通过系统‘设置’来调节亮度,如下图所示。

2.USB和OTG功能连接U盘

当插入U盘以后(底板上2个USB接口都可以插入U盘),如下图所示。

打开桌面上的文件管理器,在“目录”“/mnt/udisk*”下面将会出现U盘文件,注意文件管理器是一个第三方软件,需要用户自行安装。

鼠标及键盘

iTOP-4412开发板可以支持USB2.0鼠标和键盘。

在USB HOST接口连接鼠标或键盘,Android系统会自动识别,对于没有购买触摸屏,使用HDMI显示器的用户,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将开发板当做平板与PC相连

将开发板的OTG接口和PC机的USB接口相连,在Android桌面的右下部分状态栏将出现相应提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该提示后将会出现如下图所示。

继续点击按钮‘打开USB存储设备’,在电脑PC上就会提示有存储设备插入,这时用户就可以把平板当做U盘来操作。

3.网络设置和连接WIFI连接

需要连接开发板配套WIFI模块才能使用,如果没有WIFI模块,建议不要测试。

WIFI功能需要在系统‘设置’里打开,打开WIFI后,搜索到附近的无线网络,连接后即可使用WIFI,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蓝牙功能

iTOP-4412开发板的WIFI模块和蓝牙模块是一体的,该模块同时支持WIFI和蓝牙,可以使用蓝牙功能和其他蓝牙设备进行文件传输。

有线网(RJ45)

有线网需要通过一根网线与PC或路由器相连。

通过一根网线,连接这个RJ45接口到PC机的网口或者路由器,或者到另外一个开发板,可实现有线以太网络通讯。网线连接以后,两台机器的IP地址要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即同一个子网,这样双方就可以通讯了。
        配置之后,上层应用可以通过socket协议实现端到端的数据通讯,完成各种网络应用。
        网络接口芯片采用DM9621,其中已经包含了MAC和PHY部分。

下面是设置PC机和开发板以太网的例子:

1)设置PC主机IPV4地址为192.168.1.2(IP地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2)连接开发板和主机的串口,网口,启动开发板,系统启动后,设置Android的IP地址和主机在同一个网段,例如,在串口中输入:

ifconfig eth0 192.168.1.130 (IP地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测试以太网连接,在串口中输入:

ping 192.168.1.2(开发板ping PC)

或者在PC的cmd窗口中输入:

ping 192.168.1.130(PC ping开发板)

然后可以看到ping命令执行的结果。

开发板连接路由器例子:

ifconfig eth0 192.168.1.130 netmask 255.255.255.0 up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dev eth0

setprop net.dns1 192.168.1.1

浏览网页

参考本章使用RJ45或者WIFI连接网络后就可以上网了,如下图所示。

3.3.4 多媒体电影音乐

拷贝视频文件到TF卡后(TF卡需要使用FAT32格式),将卡插入开发板的TF卡插座,使用暴风影音播放器,就可以观看影片。这时需要连接耳机,注意不同颜色的接口分别对应耳机的听筒和麦克,如下图所示。

在线影音需要上网,参考本章的WIFI连接,播放网络视频,如下图所示。

摄像头(选配)

摄像头接口是一个20PIN的双排插针,可以和迅为提供的500M摄像头模块相连接,和模块连接时注意防呆箭头,如下图所示。

摄像头模块外观,如下图所示。

摄像头模块接上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Android自带的照相机功能拍照。

声卡的内外放设置

声卡外放内放设置实际是耳机和喇叭输出的切换,切换功能可以通过命令行来实现,操作系统默认使用耳机输出。用户在超级终端中输入以下命令即可实现内放和外放的切换。

(1)使用耳机输出,现在程序默认使用的耳机,使用耳机输入,在串口依次以下命令:

tinymix 4 127

tinymix 5 1

tinymix 39 1

tinymix 46 1

(2)使用外置的喇叭,在串口依次输入以下命令:

tinymix 6 127

tinymix 7 1

tinymix 39 1

tinymix 44 1

3.3.5  GPS功能(选配)

GPS测试需要到室外空旷的地段,测试前应装上对应的GPS天线,需要安装迅为第三方的GpsTest.apk,然后点击运行,查看搜星结果;如果安装凯立德等软件,可实现GPS导航等功能,搜星速度也足够快,如下图所示。

以上为室内靠窗测试效果图,室外可以达到10颗星以上。

3.3.6  游戏3D性能

用户可以使用TF卡或者WIFI安装相应3D测试软件。

Exynos 4412配备四核GPU,即‘Mali-400’,性能强劲,各种游戏测试无压力,运行游戏效果,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