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手把手带您入门树莓派(3000字+超详细图解版)

楼主:
这篇教程将带您一起玩转树莓派3(Raspberry Pi 3)。和普通PC一样,拿到新设备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它安装一个操作系统,并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比PC简单的是,树莓派是一个固定配置的硬件板子,并没有像PC那样有很多硬件组合的情况,因此可以很方便的给它打造一个专用的系统。安装系统主要就是一个存储卡镜像写入的过程,装好后进行很少的配置就可以开始使用,而且这个镜像里已经预装了不少工具软件和游戏哦。

1 准备工作
树莓派支持非常多种操作系统。
这里简单列举如下:

图片来自树莓派官方网站(www.raspberrypi.org
下面链接给出了更详细的列表,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spberry_Pi#Software

看完列表是不是各位的选择困难症都要犯了,其实有官方支持同时也是使用比较广泛的就是Raspbian,这是一个基于Debian的为树莓派量身定做的系统。接下来详细说明如何安装这个系统,并初始化开始使用它。

1.1 需要准备的硬件
树莓派需要的配件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广泛的兼容性,要找齐它们肯定难不倒各位爱折腾的小伙伴,但是,并不是能插上就一定合适,下面提醒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PC 1台
台式机笔记本都可以,需要联网用于下载软件,需要有一个TF卡读卡器,用于读写TF卡。如果没有,可以外接1个USB读卡器。
PC操作系统也是随意的,当然我这里以使用最广泛的Windows为例(XP、7、8、10应该都可以,我使用的是Windows 7)。

树莓派 1个
各版本的树莓派安装系统过程和基本操作都差不多,这里当然以Raspberry Pi 3 Model B为例。

TF卡1张
TF卡就是Micro SD卡,就是能插卡扩展容量的手机上用的那种。容量上8GB就够,当然大一点好,另外速度也要考虑,建议买速度快一点,质量好一点的卡,毕竟这相当于Raspberry Pi的系统盘。

电源1个
电源接口是Micro USB,但并不是所有的手机充电器都能用。官方要求是5V 2A。由于没有过多的外设接入,我这里就用个5V 2A的电源,如果小伙伴打算给Pi接上很多外设,它们的耗电也得考虑,建议选择一个更大功率输出的电源。注意不要使用山寨劣质的电源,一方面电压不稳,另一方面劣质的产品通常会虚标功率。如果使用树莓派的时候遇到不规律的死机,就要怀疑电源的稳定性了。

显示器1台(不是必须)
树莓派上有标准尺寸的HDMI接口,稍微新一点的显示器和电视机上都有此接口,用HDMI线插上就行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遇到老式显示器仅支持VGA输入的情况,还需要一个HDMI转VGA转接线。这个线必须是有外部供电的,如下图所示。

一端HDMI信号输入,一端VGA信号输出,还有个USB插口,用于给转接线电路供电。如果使用没有USB供电的转接线,可能会没输出,还有可能烧坏树莓派!(原因可能是这种转接线通过HDMI取电,电流超出了树莓派的设计)。

键盘鼠标(不是必须)
USB接口的键盘鼠标一套。如果打算给树莓派配一套专用的,可以买套无线键鼠套装,只占用1个USB口,还是无线的,比较方便。

相信各位已经注意到了上面显示器,键盘鼠标都标注了“不是必须”。那么没有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的树莓派,该怎么玩呢,答案就是通过网络。

网线1根
树莓派从1代Model B开始就可以通过有线上网,调试起来也比较方便。另外3代还可以通过无线连接。有了网线,就可以通过普通PC连接到树莓派进行操作,不需要给树莓派配专用的显示器,键盘鼠标等,后续我会有专门的教程来说明怎么操作。这篇教程先按最普通的情况,通过显示器和键盘鼠标来直接操作树莓派。

1.2 需要准备的软件

Raspbian镜像
官方下载地址: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raspbian/

选择左边的PIXEL版本,(右边的LITE是精简版)。点击download ZIP下载就可以了。
镜像压缩后也有1.4G多,可以用下载工具下载。下载得到2016-09-23-raspbian-jessie.zip文件。

镜像写入工具
Win32 DiskImager 0.9.5
下载地址:
http://nchc.dl.sourceforge.net/project/win32diskimager/Archive/Win32DiskImager-0.9.5-install.exe
注:以上是Windows下的镜像写入工具,如果你使用Linux,看这篇: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mentation/installation/installing-images/linux.md
如果你使用Mac OS,看这篇: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mentation/installation/installing-images/mac.md

2 烧写系统
1、首先安装Win32 DiskImager,直接双击下载的安装包Win32DiskImager-0.9.5-install.exe就可以了。基本上一路next下去就装好了,桌面上会有Win32DiskImager的软件图标。
2、解压缩2016-09-23-raspbian-jessie.zip得到2016-09-23-raspbian-jessie.img文件(注意解压缩后的文件有4G多,磁盘空间一定要够)。
3、把TF卡插入读卡器后连接电脑,PC会识别出这张卡,并有一个盘符。

可以看到我这里是J盘,注意你看到的可能和我不同,请记下你的盘符。
3、打开Win32 DiskImager,界面如下。

点击Image File下面一行右边的蓝色图标,选择镜像。这里选择上一步解压缩得到的2016-09-23-raspbian-jessie.img。

点击Device下面一行的盘符列表,选择TF卡的盘符,我这里是[J:\]
4、点击下方的Write按钮,准备写入镜像。软件弹出确认对话框。

5、再次确认选的盘符(如J盘)确实是TF卡的盘符,且里面的数据都已经不再需要。点击刚才确认对话框里的“Yes”按钮,正式开始写入。

写入过程有进度条指示,软件最后一行也会提示当前的写入速度,等待写入完成。
6、写入完成后,软件会弹窗提示写入成功“Write Successful”。点击“OK”,关掉Win32 Disk Imager,然后安全弹出TF卡。

3 首次上电
先不要着急给树莓派通电,做好硬件连接工作并检查无误后,再上电。具体流程如下。

把TF卡插入树莓派,注意卡的金手指应该面向PCB。对于树莓派3,推到底就行了。
先连接显示器,然后打开显示器,最后插上USB电源,树莓派会自动启动。
当然网线,键盘鼠标等一堆设备都是可以热插拔的,为了尽可能增大首次开机的成功率,这里先不插。
上电后,树莓派上的指示灯会闪烁,显示器应该很快(肯定在半分钟内)会有显示,是操作系统的加载过程。稍等片刻,等待启动完成,会显示如下桌面。

这个时侯再插上键盘鼠标,网线等设备,就可以正常操作树莓派了。

4 初始化配置详解
主要的初始化设置都可以通过自带的raspi-config程序完成,这个软件有图形界面的版本。
鼠标左键单击界面左上角的树莓派图标,会弹出一个菜单(类似Windows的开始菜单),找到Preferences----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可以打开右边的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窗口。

这里对于一些常见的配置进行逐项说明,没有提到的项目可以暂时先不用管,如果你非常好奇,可以自己试试看,或者查一下相关资料。

System选项卡

Filesystem:expand Filesystem
扩展文件系统,如果小伙伴们使用了大容量的卡,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按钮,不然可能无法充分使用完整的卡容量。
Password:Change Password
修改密码。Raspbian初始时自动登录了一个名为pi的用户,默认密码是raspberry。
Hostname:
主机名字。可以修改一下方便识别。
Boot:
To Desktop也就是现在的状态,自动启动到桌面系统。
To CLI是启动到命令行,如果后面打算不接显示器,作为小服务器使用,可以选这项不启动桌面系统。或者如果遇到系统资源不够,也可以选择这项,毕竟桌面系统还是很耗费资源的。

Auto Login:
自动登录pi用户。没有特别的需求,就让它自动登录吧。
Overscan:
这个选项和显示有关,我必须设为Disable才能让显示器满屏显示。有显示不满屏等问题的小伙伴可以试试修改这个选项。

Interfaces选项卡

树莓派上一些接口的软件开关。
建议打开SSH(默认就是打开的),是通过网络访问树莓派的基本方式。其它接口根据需要开关。

Performance选项卡

Overclock 超频。这一代树莓派官方还不支持超频。如果使用支持超频的树莓派,一定要注意做好散热措施,避免烧坏。
GPU Memory:显存。显存共享主内存,没有特别需求不用修改。

Localisation选项卡

这4个都是地区相关的选项。默认的参数可能是英国的,建议都点进去设置一下,以下是我设置的情况供参考。
系统设为英语,想用中文的小伙伴也可以尝试下中文。

时区设为中国的时区,选Shanghai就可以了,全国就一个时区。

键盘设为美式键盘。

WiFi国家,据说不设为中国,有些无线可能会连不上。

5 开始使用
以下程序都可以通过树莓派左上角的菜单访问到,仔细找一找哦。

python game里有一些小游戏

集成了LibreOffice办公软件,这套软件还是兼容Microsoft Office文档的。

当然编程软件是不能少的,同时支持Python2和3.

还集成了Mathematica,一个很强大的数学软件。

先画个y = sin(x)/x的图试试,底下的滑块可以动态改变图形参数。

100万位圆周率也毫不含糊(截图只是部分结果)

还可以聊聊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想想为啥输出了42。

最后上个论坛测试下网络,有线网络插上路由器就会自动连上的。

这个版本的系统默认已经可以显示中文了,无需额外的配置。

以上展示只是冰山一角,树莓派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相信后续的分享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网友:
下期预告:会分享服务器的部署方法,顺便补充讲解在没有显示器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玩树莓派的方法。

网友:
不错,有时间把所有步骤都写出来,我一直没时间写,支持一下

网友:
好。看了又想玩玩树莓派了。准备开始折腾LINUX板了。

网友A:
楼主要是树莓派镰刀笔记本 笔记本上也是 hdml接口  怎么显示图像   我买了个两端都是hdml的线但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树莓派镰刀笔记本 笔记本上也是 hdml接口  怎么显示图像   我买了个两端都是hdml的线但是显示不出 ...

这样不行的,树莓派的hdmi和笔记本的hdmi都是输出。除非你的笔记本hdmi支持输入信号(几乎没有),不然无法直接用笔记本的屏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的,树莓派的hdmi和笔记本的hdmi都是输出。除非你的笔记本hdmi支持输入信号(几乎没有),不然无 ...

哦哦  好吧

网友:
谢谢分享,想玩这个。

网友C:
楼主呀,问下你说的通过网线和pc来操作树莓派  怎么实现呀?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呀,问下你说的通过网线和pc来操作树莓派  怎么实现呀?求指导啊

这篇:
一起玩树莓派3+服务器部署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778-1-1.html

网友:
感谢分享,树莓派新人来报道

网友:
鼠标插上去没反应,U盘 网线都可以 ,请问是不是对鼠标有要求

网友:
超级详细 套用一句老话 多图杀猫啊

网友:
您好,我想问下,在树莓派3上设置了USB接口,但是系统运行的时候识别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学习了,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内容很干货,受益匪浅,感谢分享,收藏下来慢慢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