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求解

楼主:
做的纳米触控一体机  开机后不到一分钟就跳点!(内置电脑板)是电磁干扰?还是电路板电压不稳定 ?求解

网友:
不必重复发帖。重复发帖未必能够迅速得到有用的回复。最重要的是:详细说明你的问题。

网友:
把你的资料发上来,大家可以帮助你。

网友:
还是电路板电压不稳定 ?这个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啊。供电引脚,信号控制 引脚,分别测试,看看跳点的过程中是否有波动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