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模块测试口问题

楼主:
这个激光模块连接电脑测试软件,应该怎么连接啊?大神指点一下,拜托拜托

网友A:
从哪买的模块,就跟谁要说明书。实在弄不到,就只能分析一下主控芯片。看看板子的接口都是芯片的什么口。供电应该好说。串口,USB之类的可以和电脑连接,看看有没有信息。还是应该找别人要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哪买的模块,就跟谁要说明书。实在弄不到,就只能分析一下主控芯片。看看板子的接口都是芯片的什么口。供 ...

买的时候是做好的成品,然后我把模块自己卸下来自己改一下,想做成一个连续扫描的,成品上面都是用排线连接的,我想自己焊接线出来

网友C:
用过类似的东西,一般说来这个里面都是串口协议,具体波特率要看里面怎么写的,一般是115200吧,而且要发指令才工作的,可以在某宝上找类似的卖家,我看接口差不多,说明书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类似的东西,一般说来这个里面都是串口协议,具体波特率要看里面怎么写的,一般是115200吧,而且要发指 ...

这个我是从成品里面拆下来的,成品的说明书里面没有说模块应该怎么用,你有这种模块的说明书没,给分享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时候是做好的成品,然后我把模块自己卸下来自己改一下,想做成一个连续扫描的,成品上面都是用排线连 ...

还能再焊回去吗。可以测一下,芯片所有对外接口的波形,串口,i2c很容易看出来。要是这些接口,就获取通信过程的数据,分析通信过程。

网友:
我有这个的使用资料,有需要可以联系我。邮箱524789394@qq.com

网友:
楼主还在吗,这个做的咋样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