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小电流信号的IV转换电路

楼主:
做了一个甲醛传感器IV转换电路,灵敏度大概是2.75nA@0.01PPM。电路图如下所示。(1)电压电流比率大概43万倍,这样大的放大倍数会不会引入误差和输出波纹?这种电路的精度主要受什么参数影响?
(2)实测电压一直在跳变,很不稳定。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A:
纳安是相当小的电流,电路板漏电对这么小的电流来说都不能忽略。所以,输入端最好不要任何元件,除非迫不得已。
你使用的运放,我没有查其datasheet,不知道其输入电流有多大。运放的输入电流在待测电流为纳安时需要为皮安数量级才行。

网友:
可以看一看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纳安是相当小的电流,电路板漏电对这么小的电流来说都不能忽略。所以,输入端最好不要任何元件,除非迫不得 ...

运放偏置电流是100pA,这个是满足要求的。
输入端不要任何元件,是指R23应该去掉么,为什么?
实际焊接我把R23和R22改为0R了。
一般来说做这种电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电路板漏电是指导线上漏电到其他地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偏置电流是100pA,这个是满足要求的。
输入端不要任何元件,是指R23应该去掉么,为什么?
实际焊接 ...

100pA和2.75nA相比较,已经相当大了,占输入电流的3.6%。

R23等元件是安装(焊接)在电路板上,其焊盘可能漏电到电路板上其它地方。
R22可以焊接在电路板上,因R22接到2.5V基准,对地阻抗非常低。同理C58的漏电流(可能比电路板要大)影响不大。

输入端那支管子,是要控制输入短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pA和2.75nA相比较,已经相当大了,占输入电流的3.6%。

R23等元件是安装(焊接)在电路板上,其焊盘可 ...

2.75nA是最小分辨单位,占它的3.6%不算大吧。
输入端JFET提供未上电时的导通回路,防止上电时输出发生大的漂移。
这个电路我使用的时候发现输出不稳定,这么大的电压电流比会参生误差和噪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pA和2.75nA相比较,已经相当大了,占输入电流的3.6%。

R23等元件是安装(焊接)在电路板上,其焊盘可 ...

忘了说这个运放开环增益是130db,对于放大47万倍的信号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5nA是最小分辨单位,占它的3.6%不算大吧。
输入端JFET提供未上电时的导通回路,防止上电时输出发生大 ...

“2.75nA是最小分辨单位,占它的3.6%不算大吧。”
如果2.75nA是指分辨能力,那100pA当然不算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这个运放开环增益是130db,对于放大47万倍的信号是不是太小了。

可以考虑用两片运放作二级放大。对后级运放的要求可以比第一级稍微低一些,尤其是噪声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两片运放作二级放大。对后级运放的要求可以比第一级稍微低一些,尤其是噪声要求。

嗯。我计算了下130db大概是316万倍,对于47万倍的放大误差确实很大了。这个也可能是造成输出不断漂移的原因。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计算了下130db大概是316万倍,对于47万倍的放大误差确实很大了。这个也可能是造成输出不断漂移的原 ...

恐怕不是这个原因。
输出不稳定,温度变化的可能性最大,电路中某处漏电次之,环境湿度的影响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是这个原因。
输出不稳定,温度变化的可能性最大,电路中某处漏电次之,环境湿度的影响也有可能。

温度湿度你是指对传感器的影响吧。
如果是漏电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湿度你是指对传感器的影响吧。
如果是漏电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纳安级还不算非常小的电流。如果待测电流更小,要考虑电路板材质,装配后的表面涂复,等等。极端情况,可能需要将输入导线用特种绝缘物(聚四氟乙烯)制成的绝缘支架架起来。

网友:
采用电流输入放大器,二级放大,后级加滤波

网友:
你好,我是深圳这边深圳PCB的厂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电话微信一样  13045877470  QQ;3101294194

网友C:
噪声与干扰恐怕是输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如果待测信号是一个缓变信号的话,建议大幅度加大C61(加大2个数量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噪声与干扰恐怕是输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如果待测信号是一个缓变信号的话,建议大幅度加大C61(加大2个数量 ...

嗯,我已经加大了,换成4.7uf,稍好了点,但还不是很理想

网友C:
加大电容后,时间常数变大,一般情况下开机的电流冲击会消弱很多,因此建议你去掉那个场效应管,它是一个很严重的噪声源。

网友C:
还有,从传感器过来的导线是不是用屏蔽线或双绞线,这里会不会引入干扰?
其实对于你这个电路,因为采用了反相输入形式的电路,运放反相输入端对地的阻抗极低,所以漏电的问题基本上不用考虑。例如用屏蔽线输入,屏蔽线外壳接到2.5V的参考电压上或者干脆接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则屏蔽线内外导体之间的电位差基本就是0,所以不会有漏电。只有高阻输入的情况才要考虑漏电问题。

网友:
还想啰嗦几句。
对于这种微弱信号检测问题,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一个锁定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大电容后,时间常数变大,一般情况下开机的电流冲击会消弱很多,因此建议你去掉那个场效应管,它是一个很 ...

为什么说是很严重的噪声源呢?是指上电后5v的漏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想啰嗦几句。
对于这种微弱信号检测问题,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一个锁定放大器。

好的,我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从传感器过来的导线是不是用屏蔽线或双绞线,这里会不会引入干扰?
其实对于你这个电路,因为采用了 ...

有道理

网友:
这种电化学的传感器的输出就是不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