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低频来测量高频率呢?

楼主:
比如,我知道一个4K的PWM,怎么来测量一个几兆左右的一个频率呢?

网友A:
“我知道一个4K的PWM,怎么来测量一个几兆左右的一个频率呢?”
由2楼回复,去掉“PWM”。
你应该说:“现有一个4kHz标准频率源,如何用其测量高达数兆赫兹的频率?”
已有较低的标准信号频率,那么这个标准信号的周期也是确定的。用这个标准信号的一个或者几个周期作为闸门,对待测信号进行计数。就你的这个例子,假定用四个周期作为闸门(四个周期开始时计数,四个周期结束时停止计数)对待测频率计数,计数结果是2023个脉冲,那么待测频率是2023000Hz。

网友:
“比如,我知道一个4K的PWM,”
要PWM干什么?
PWM的意思是“脉冲宽度调制”。既然是用于测量,作为基准使用,那就不能调制。作为基准,不变才行。

网友B:
“ 用低频来测量高频率 ” ,问题问得不明不白。楼主重新表达一下自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用低频来测量高频率 ” ,问题问得不明不白。楼主重新表达一下自己的问题。

恩,我表达不清楚,楼上解释的很到位,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现有一个4kHz标准频率源,如何用其测量高达数兆赫兹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个4K的PWM,怎么来测量一个几兆左右的一个频率呢?”
由2楼回复,去掉“PWM”。
你应该说:“ ...

非常感谢,听您一说,豁然开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听您一说,豁然开朗。谢谢

其实这个事情,古人就是这么办的。
古代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太阳的高度估计时间。
有了钟表之后,怎么才能够知道钟表准确不准确?无非是对摆动计数。一日之内摆动恰好86400次,摆动的周期就是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