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个忙 DSP28335如何使用 I2C写个程序设置eeprom

楼主(2016-10-27):
求大神帮个忙 DSP28335如何使用 I2C写个程序设置eeprom
现在要用eeprom 存个据,然后在实时更新,板子断电后保存数据,再次上电的时候读出断电前数据然后继续累加。有做过类似的吗?求大神指导一下,刚学DSP,导师催得紧,谢谢了。
程序
如何

网友A:
一般来说,28335都会有iic的实验的,然后也会有eeprom的例程的,你对着自己看看改改就行了。毕竟是老师安排的,作为学生就应该多多学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