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1v的交流电源驱动一个1Ω电阻和一个1欧电抗电容串联,电容电压多少?

楼主:
具体提米如下,没说交流电频率,是不是能当成电容短路,电压为1v?

网友A:
我记得当年有一道题跟这个类似,就是已知市电220伏,日光灯灯管两端的电压是110v,跟灯管串联在一起的镇流器电压是多少伏?
当年算错了,现在更算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当年有一道题跟这个类似,就是已知市电220伏,日光灯灯管两端的电压是110v,跟灯管串联在一起的镇流 ...

当年不会做,现在工作这么多年应该会做了才对啊

网友:
当年毫不思索地写上 220 - 110 = 110,显示不是正确的答案。
但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计算了。
请问,能记住三角函数的还有几个?在校生除外。

网友:
已经告诉你容抗为1欧姆,电容量和频率就没有必要知道了,管他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其实此题考的是你知道不知道电容两端电压与电容中电流的相位关系。
电阻两端电压与电阻中电流是同相的。
电感两端电压超前于电感中电流90度。
电容两端电压落后于电容中电流90度。
“电压对电流,感前容落后”
再加一句: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
以前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 赶鸭(感压)子,鸭子(电压)永远走在前面。

网友:
你被面试官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