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路能够得出如此幅频特性曲线呢

楼主:
我想知道如何搭建电路得出如此幅频特性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设计一款幅频特性如下图的误差放大器,不知是否能实现呢?

不能实现,违反了最小相位原理。
因为幅度特性是低通,相位特性必须是滞后的。

网友:
积分电路,加上一个单位增益

网友C:
电压源输出,一支电容,再串联一支电阻接地,输出为电阻两端。电容电阻数值的乘积须满足频率转折点要求。

网友A:
运放做加法(反相),前面接一路单位增益(反相),一路积分(反相)
画一个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源输出,一支电容,再串联一支电阻接地,输出为电阻两端。电容电阻数值的乘积须满足频率转折点要求。

这个高通电路并不能得出这样的幅频特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加法(反相),前面接一路单位增益(反相),一路积分(反相)
画一个看看吧。

嗯,这个电路确实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通电路并不能得出这样的幅频特性吧

哦,我搞错了,首帖图上下看反了。
应该是理想电流源,输出端接电感,再串联电阻到地。输出在电阻两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我搞错了,首帖图上下看反了。
应该是理想电流源,输出端接电感,再串联电阻到地。输出在电阻两端。

若要求是电压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要求是电压源呢

若要求是电压源,那就需要用到理想放大器了。因为幅频曲线左边上升到无穷大。
电容放到负反馈回路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做加法(反相),前面接一路单位增益(反相),一路积分(反相)
画一个看看吧。

有没有幅值 是低通,相位是0度变化到90度而不是-90度变化到0度的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幅值 是低通,相位是0度变化到90度而不是-90度变化到0度的电路呢。。

what?
频率特性中幅度平坦的部分,相位必须是0度,或者是180度(经反相)。物理世界中不能制造出任意相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
频率特性中幅度平坦的部分,相位必须是0度,或者是180度(经反相)。物理世界中不能制造出任意相位 ...

嗯,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at?
频率特性中幅度平坦的部分,相位必须是0度,或者是180度(经反相)。物理世界中不能制造出任意相位 ...

下图为功放仿真图,输入基准为3V 50Hz正弦波,升压器输出480V正弦波。加负反馈稳压。开环波特图(feedback断开,输入到到feedback频响特性)如下图所示。我想请教是否可以设计误差放大器使得在总开环增益在50Hz时为50dB以上,带宽在10Khz以内稳定工作呢。我尝试了很多误差放大器参数都无法提高带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at?
频率特性中幅度平坦的部分,相位必须是0度,或者是180度(经反相)。物理世界中不能制造出任意相位 ...

我想设计一款幅频特性如下图的误差放大器,不知是否能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实现,违反了最小相位原理。
因为幅度特性是低通,相位特性必须是滞后的。

就是说,一个幅频特性只能有一个相频特性与之对应,一个相频特性只能有一个幅频特性与之对应,是这么解释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一个幅频特性只能有一个相频特性与之对应,一个相频特性只能有一个幅频特性与之对应,是这么解释 ...

不是。
比如全通滤波器,幅度是平的,但高频相位是滞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比如全通滤波器,幅度是平的,但高频相位是滞后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反相放大器相位不是滞后么,为什么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其相位是正180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反相放大器相位不是滞后么,为什么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其相位是正180度呢

相位+180度和-180度是一样的。
反相放大器把波形上下颠倒了一下,并没有产生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