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用STM32F407做的网络摄像头

楼主:
先来看看硬件资源:         主控是STM32F407ZG,1MB flash,256KB RAM;外扩512KB SRAM,用于暂存camera 输出的JPEG数据,摄像头这块使用DCMI传输数据。

简单实现原理:
      以太网使用lwip,netconn API编程,这种编程方式相比RAW 比较简单,只是需要OS的支持;然后,板子当服务器,PC当客户端,当建立连接后,服务器将采集到的摄像头数据发送到客户端显示。

关键代码:

     系统中建立了两个任务,task1用来处理服务器的一些周期性任务,task2用来发送JPEG数据流。
void TCP_Server_task1(void *arg)
{
        err_t err;
        err_t recv_err;
        struct netconn  *server_coon;

        struct netbuf  *recvbuf;
        struct pbuf  *bufptr;

        server_coo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创建一个TCP链接
        netconn_bind(server_coon,IP_ADDR_ANY,8080);            //绑定端口
        netconn_listen(server_coon);                                           //监听

        while (1)
        {
                  err = netconn_accept(server_coon,&client_conn);        //接收连接请求
                  if (err == ERR_OK)                                                        //有客户端接入
                  {
                            while(1)
                                {
                                        if((recv_err = netconn_recv(client_conn,&recvbuf)) == ERR_OK)          //接收到数据且正确
                                        {
                                                bufptr=recvbuf->p;
                                                memcpy(Data_buff,bufptr->payload,bufptr->tot_len);
                                                Data_buff[bufptr->tot_len]='\0';                                               //添加结束符

                                                if(!memcmp(Data_buff,Video_Start,9))                                   //是否为cam_start命令
                                                {
                                                        Video_flag=1;                                                                //标记开始采集
                                                        Frame=0;                                                                      //复位帧率
                                                        DCMI_Start();                                                               //开始采集

                                                }
                                                else if(!memcmp(Data_buff,Video_Stop,8))                          //是否为cam_stop命令
                                                {
                                                        Video_flag=0;                                                              //标记停止采集
                                               }

                                                netbuf_delete(recvbuf);                                                      //清除缓冲
                                        }
                                        else if(recv_err == ERR_CLSD)                                                    //关闭连接
                                        {
                                                netconn_close(client_conn);
                                               netconn_delete(client_conn);
                                                break;
                                        }
                                }
                                OSTimeDly(2);
                  }
        }
}

void OV2640_Send_task2(void *pdata)
{
        u16  len,i,temp;
        u8  *ptr;
        u8   flag;

        while(1)
        {
                if(Buf_DoutPtr!=Buf_DinPtr)
                {
                        len=(*Buf_DoutPtr);
                        ptr=(u8 *)(Buf_DoutPtr+1);                                 //指向2640数组
                        flag=0;

                        for(i=0;i                         {
                                if((ptr==0xFF)&&(ptr[i+1]==0xD9))           //查找JPEG数据尾部
                                {
                                        ptr[i+2]='\r';
                                        ptr[i+3]='\n';
                                        temp=i+4;                                             //数据长度
                                        flag=1;
                                        break;
                                }
                        }
                        if(flag)
                        {
                                netconn_write(client_conn ,ptr,temp,NETCONN_COPY);  //发送数据
                                Frame++;
                        }

                        Buf_DoutPtr+=BUFF_SIZE;
                        if(Buf_DoutPtr==Buf_EndPtr)                                                    //到数据尾部了
                       Buf_DoutPtr=Buf_StartPtr;                                                         //重新开始
            }

                OSTimeDly(1);
        }
}

现象:

代码比较乱,我整理后再上传上来。

网友:
来自 31楼

网友:
来自 53楼

网友:
来自 83楼

有没有人会搞在网页上显示摄像头画面的,输入ip就能显示,我现在只会显示静态的图像。

网友:
做得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网络摄像头就这么搞定了。

网友A:
很好,上位机源码能否参考一下

网友B:
楼主啊请问你的板子有包含原理图,用户手册,实验例程,驱动库,安装软件吗,我想玩玩

网友:
,哎哟可以哦,视频录制的很有心机和细心,给我分享下芯片手册,操作系统系统等详细资料

网友C:
咦哟楼主啊请问下:你的板子会不会出现功耗低,能提供负载电流大,发热量大呢

网友D:
LZ,连的是局域网还是???

网友E:
请问F103的可以做吗?还是要M4开始的才能用呢~~~

网友F:
楼主啊 我看到你的以太网原理了,想问问啊云端就是很大的服务器,设备可以挂到上面,是不是终端CLIENT只要按协议就能轻松实现互动

网友:
我感觉你的操作系统研究比较深,能不能加我好友下。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上位机源码能否参考一下

在整理,整理好后我再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请问你的板子有包含原理图,用户手册,实验例程,驱动库,安装软件吗,我想玩玩

这是原来卖家给我的。红龙407 链接:
密码: t9x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咦哟楼主啊请问下:你的板子会不会出现功耗低,能提供负载电流大,发热量大呢:lovelin ...

帧率高的时候,摄像头发热量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连的是局域网还是???

局域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F103的可以做吗?还是要M4开始的才能用呢~~~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 我看到你的以太网原理了,想问问啊云端就是很大的服务器,设备可以挂到上面,是不是终端CLIENT只要 ...

是。你在玩哪家的云?

网友:
楼主,视频中好像帧率有些慢啊

网友:
传输的视频是多少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上位机源码能否参考一下

上位机是别人给的,我也没有源码[摊手]

网友:
感谢版主的赞

网友:
客气了哈,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要是分享个上位机源码就好咯~~

网友G:
netconn_recv 是阻塞接收吧?所以不必加 OSTimeDly(2);  楼主没有应用信号量做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netconn_recv 是阻塞接收吧?所以不必加 OSTimeDly(2);  楼主没有应用信号量做同步...

是阻塞接收,谢谢指正啊

网友:
上位机软件麻烦楼主传一下,我也想试试,谢谢

网友:
回复分享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