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6)——DIY高温报警器

楼主:
先上效果图:
      图中让SensorTile靠近盛着热水杯子,如果温度高于30摄氏度,那么APP界面就显示为红色,低于等于30就显示透明。
      这个DIY主要是展示如何获取传感器数值,SDK-Example显示出来的都是字符串,无法进行数学运算,转换也很麻烦,不过SDK中各个Feature都提供了获取传感器数值的API,这里就以获取温度的API为例来介绍下。
      用AS打开SDK,在FeatureListActivity类中找到onUpdate函数,仿照之前做的DIY遥控LED灯,在函数中添加如下函数:
if(f.getName().equals("Temperature")){//if the Feature is Temperature
    Feature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mNode.getFeature(FeatureTemperature.class);
    final float Temp = Temperature.getTemperature(sample);//get temperature
    //System.out.println(Temp);//print the temperature
    FeatureListActivity.this.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change color in the UI thread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if (Temp > 30) {//if the temperature is greater than 30 degree centigrade
                mFeatureList.setBackgroundColor(Color.argb(255, 255, 0, 0));//change the background to red
            } else {
                mFeatureList.setBackgroundColor(Color.argb(0, 0, 0, 0));//change the background to transprent
            }
        }
    });
}

       程序都写好了注释,首先判断需要更新的Feature是不是Temperature,然后获取Temperature的类,然后定义一个final类型的变量Temp,注意这里一定要用final类型,不然在UI线程中报错。然后可以采用System.out.println输出到AS上的logcat,接下来就在UI线程中判断变量Temp是否大于30度,大于就将整个ListView背景变为红色,否则变为透明。好啦,所有代码写完了,整个功能实现就这一段,不需要再在其他地方添加了。
      使用时要注意,需要先点击Feature列表中的Temperature,这样就Notification了Temperature,否则APP不会接收温度信息。
      这个DIY演示了SKD中类似getXX(Samplesample)函数的用法,为以后更加复杂的应用打好基础。
      补充说明:所有的代码都进行了版本的管理,在APP中体现在设备搜索界面的状态栏上,被收缩了,点击后可以会显示出版本号,在menu_scan.xml中添加如下代码:
<item
    android:orderInCategory="2"
    android:title="V1.0.2"
    app:showAsAction="never"/>

      之前有V1.0.0、V1.0.1,现在到了V1.0.2。在github中用Tag对不同的版本进行区分,可以下载任何一个Tag下的版本。同时在github的README.md进行了功能介绍,描述了各个版本修改的内容以及修改时间。

nmg

网友A:
我一直以为ST的这类板是插在nucleo上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ST的这类板是插在nucleo上面用的……

哈哈,这个自带F4 MCU

网友:
厄,安卓啊,似乎不会啊!!!

网友:
SensorTile物联网开发套件抢鲜体验、免费申请活动正在进行(即日起-11月21日)
想要的小伙伴玩的小伙伴马上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