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器

楼主:
一般情况下,芯片的每个电源引脚只需要使用一个0.1UF电容去耦就可以吗?那么2.2UF  1NF等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网友:
一般地,集成电路IC,电源IC管脚去耦电容基本以0.1uF为主,
小容量电容如0.1uF电容通常为芯片的去耦电容,即滤除电源上的高频噪声,
大容量电容一般会提供一个瞬态电流,具有缓冲,减小电源瞬变和跌落的作用

这在前些年芯片集成度低、速率低时是没有问题的,楼主所提到的2.2UF  1NF基本属于小容量电容范畴

网友:
究竟选择多大的去耦电容,与芯片内部逻辑器件转换速率及时钟频率等等都有关系,
对强干扰器件和敏感器件如时钟芯片、DDR、晶体、晶振、锁相环等等还会再加上 1NF(1000pF)电容(谐振频率160MHz左右)和0.1uF电容并联,用以拓展滤波频段,滤除电源上的高频噪声,滤除电源上的高频噪声。

如果产品有EMC认证要求的,在电源引起的电缆传导与辐射时,用加1NF电容解决。

网友A:
关键看电路中要对付的噪声频谱,不同频率范围的噪声需要不同容量的电容来对付,0.1uF只是常规数字电路适用,噪声频谱在数MHz到数十MHz,更高频率的噪声要用小容量电容,而更低频率的电容则要用更大容量的电容。一切按需而定,只是要知道什么是“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电路中要对付的噪声频谱,不同频率范围的噪声需要不同容量的电容来对付,0.1uF只是常规数字电路适用 ...

那请问噪声频谱怎样得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噪声频谱怎样得来呢?

但凡时序逻辑电路,系统内都有时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凡时序逻辑电路,系统内都有时钟啊……

请问使用25M晶振的芯片是否有必要使用1NF和10NF的去耦电容,使用0.1UF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使用25M晶振的芯片是否有必要使用1NF和10NF的去耦电容,使用0.1UF就可以了吗?

频率越高,需要的去耦电容容量就越小,前面已经提到了,数MHz至数十MHz的噪声频谱,用0.1uF的即可,数百MHZ的话,需要再并联一个百pF级的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