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供电稳压电源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我要把这个电路做成12路输出的稳压电源,应该怎么扩展

网友A:
“我要把这个电路做成12路输出的稳压电源”
先要说清楚,这12路输出是否共地。
如果共地,那么你需要增加11片7812,同时增加变压器T1的容量,增加整流桥的容量,以及滤波电容C2容量。当然,电容C1必须用12个。
如果12路不共地,那么你需要增加变压器T1容量,同时变压器T1需要12个次级绕组。整流桥和电容C2也需要用12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要把这个电路做成12路输出的稳压电源”
先要说清楚,这12路输出是否共地。
如果共地,那么你需要增加 ...

12路输出是要共地的,除了增加11片7812还有其他方法吗?还有就这样简单设计在实际应用中是否会出现许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路输出是要共地的,除了增加11片7812还有其他方法吗?还有就这样简单设计在实际应用中是否会出现许多问 ...

其实,分成12路,各路共地,每一路电压均相同,那和不分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电流较大而已。
既然电流较大,那么你就要看看一片7812是否能够承受这么大电流。如果每一路电流均很小,一片7812能够承担,只用一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一片7812不能承担,那就多用几片,或者进行扩流,或者改用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你可以做一块可调节的直流稳压电源,你要做11路的话,同时工作的话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