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芯片

楼主:
复位芯片的复位原理

网友:
你找个复位芯片手册看一下

网友:
可以把它当成外部看门狗。被监控的电路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它一个信号,进行喂狗,如果超过一段时间复位芯片没有收到信号,就执行复位动作,被控部分就复位了。

网友A:
其实硬件复位,即添加复位芯片。复位芯片就是个数字器件。。。我见过的反正是io控制复位芯片复位。而不是一般的rc复位电路。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的MCU电流来选择复位芯片。

网友:
安装给定的时序,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复位维持的时间看具体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硬件复位,即添加复位芯片。复位芯片就是个数字器件。。。我见过的反正是io控制复位芯片复位。而不是一 ...

复位芯片不也是输出高或低电平给MCU复位吗?跟驱动电流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芯片不也是输出高或低电平给MCU复位吗?跟驱动电流有什么关系呢?

我没有说跟驱动电流有关系啊,你看错了吧。。。。。。。
复位芯片还扯不到驱动电流去吧。

网友:
找一个复位芯片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比如max706、adm706、sp706等等。
看原理框图就行了。有高电平有效的,有低电平有效的。
复位芯片上电到某一点后里面的计数器开始工作,在计数过程中,复位芯片reset管脚一致处于有效状态,计数器溢出以后reset信号撤销。复位有效时间有短有长,比如adm706 200ms复位时间,可以使MCU获得稳定可靠的复位。
原理都很简单。没必要纠结复位芯片原理,他只是给一个满足你MCU的复位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