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库和PCB库

楼主:
原理图元件画好后,添加封装之前,是不是要先画PCB库?

网友:
按照书本教科书的是这样的过程

PCB封装库,要在准备做PCB板之前,确定要在板子上装什么封装的元件,根据元件的尺寸,焊盘大小,ic的管脚封装类型等等参数,,,根据这些制作元件封装库,当然这些
大部分都是标准封装,网上都能找到,做为新手至少知道怎么制作封装的,,,,,

网友A:
教科书上直接元件库然后就添加封装了,在PCB库之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上直接元件库然后就添加封装了,在PCB库之前

PCB库一般在添加封装之前,或者你画好原理图再画也可以。这个环节比较灵活,根据具体的环境,画即可。
例如,有的公司可能是原理图先出来,然后审核成功后,再画封装库,进行layout;
还有的公司是,有layout工程师去维护封装库,如果需要画pcb的时候,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库一般在添加封装之前,或者你画好原理图再画也可以。这个环节比较灵活,根据具体的环境,画即可。
...

很详细,谢谢

网友C:
就是想问一下,如何导入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至今没用过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想问一下,如何导入呢?谢谢大家了

system下库选项(再右下角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ystem下库选项(再右下角部分)

谢谢你,可是按照大神们说的操作了,可是导原理图的时候还是报错说没有封装,这是什么原因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