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 + MATLAB/Simulink的树莓派支持包安装

楼主:
Matlab/Simulink支持采用matlab界面,以及simulink建模来对树莓派进行编程。当然主要用于硬件接口、数值计算、仿真控制等学术研究方面的,而通用程序如那些多媒体、娱乐、网络、应用方面的程序适合采用通用编程语言比如java、c/c++,python之类的语言进行编程。

首先要有matlab软件,现在最新版是R2016b。
然后在matlab的附加工具里面点击“获取硬件支持包”,进入安装界面,选择与raspberry pi有关的matlab和simulink两个支持包,点击安装即可。

可能由于网络原因导致无法打开硬件支持包列表,可以在mathworks公司的网站下载安装包的mlpkginstall,然后双击,即可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后需要进行设置,也就是刷一个安装有matlab服务的系统镜像,然后利用这个sd卡启动树莓派。
下图中点击设置:

选择板卡型号后选择SD卡的盘符,然后刷入,即可。

刷完后在simulink的库中就可以看到树莓派的simuliink模块。

后续开始使用matlab对树莓派编程。

网友:
matlab有树莓派专门的工具啊

网友:
这个好,会用MATLAB就大大降低了对算法的编程要求,开发树莓派又多了一样工具,下次我也要申请试用。

网友:
无法下载,怎么破

网友A:
不停滴尝试,网络问题。。。。。

或者找代理。。。。。

要我帮你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停滴尝试,网络问题。。。。。

或者找代理。。。。。

要我帮你下载吗?

果然不停的尝试装上了,但不能进入设置,提示出错
错误使用 matlab.hwmgr.internal.hwsetup.launchHardwareSetupApp (line 18)
Error instantiation matlab.hwmgr.internal.hwsetup.register.RaspberryPiWorkflow. Details Cannot find the file containing firmware information:
"firmware_info.xml"
This file has either been deleted or moved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Re-install the support package to get the required files.

错误信息,让重装

怎么联系代理?matlab官网的留言,对方都没有回复过

能发一个网盘下载链接?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不停的尝试装上了,但不能进入设置,提示出错
错误使用 matlab.hwmgr.internal.hwsetup.launchHardw ...

估计是安装不完整吧。这是国外网络连接不好的原因。。。
你的matlab是什么版本???

QQ我吧:512758456。注明一下

网友:
非常不错的啊,我也搞了个树莓派2代的,正有想研究的准备,年后估计要开始启动了,也学习一下MATLAB

网友:
写的很详细,赞一个!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设置时一直读不出sd卡,明明我的电脑里能显示那个D盘,matlab却读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