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 灰度传感器

楼主:
用51单片机的控制系统,想在一片区域内找到黑线(颜色突出,有一定宽度),用灰度传感器可以实现吗?还请大神能回答下,不胜感激

补充:目前手上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五通道灰度检测传感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不懂接线。

网友:
如果黑条够宽,用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即可,此方案最简单。想可靠且普适的话,用摄像头,但在51上跑会很麻烦,ARM平台为佳。

网友:
可以用颜色传感器啊。很便宜的。

网友:
红外反射开关,几块钱搞定,不过要扫过去才行
如果是区域内识别的,恐怕就只能上摄像头了,模拟黑白摄像头加电平比较电路,只输出高低电平,单片机根据扫描时序计算一下就知道黑线的位置了

网友:
接线的话找到电源和地,接上线后,剩下的直接接到51单片机I/O口,话说你这种上面的信号已经通过芯片转化为高低电平信号了吧?如果没有的话需要外接其他电路处理一下在接到51单片机I/O口。

网友:
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