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led+fsm

楼主:
key_led_breath

一、项目要求

   用一个按键来控制四个led灯,按键按下一次第一个LED灯亮起,按键再次按下第一个和第二个LED同时亮起,按键第三次按下4led灯变成呼吸灯(呼吸灯4秒完成一次呼吸),呼吸8s后停止。按键再次按键重新执行上述要求。

二、项目分析

   此项目我们采用Top-Down的设计思路,分模块来设计

三、下面我们对各个模块进行分析

   总体思路设计好以后我们从最底层模块开始编写

1.led_breath模块

要做出呼吸的led(初始值为高电平)要求led的低电平逐渐积累至完全为低电平,然后将生成的改波形取反即可。我们要求LED灯从亮到暗需要2s,期间我们要进行1000份,故每一份为2ms,因此低电平时间为20us,系统时钟为50MHz

代码

五、代码

module led_breath(

    input       wire            sclk,//50MHz

    input       wire            rst_n,//系统复位

    output      wire    [3:0]    led//输出的led

);

parameter   CNT_2US_MAX = 7'd99;//计数20us

parameter   CNT_2MS_MAX = 10'd999;//计数2ms

parameter   CNT_2S_MAX = 10'd999;//计数2s

reg [6:0]       cnt_2us ;

reg              cnt_2us_flag;

reg [9:0]       cnt_2ms ;

reg              cnt_2ms_flag;

reg [9:0]       cnt_2s;

reg              cnt_4s;

reg             pwm;

wire            pwm_r;

wire             pwm_led;

assign          pwm_r = ~pwm;

//计数2us进程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us <= 7'd0 ;

    else if(cnt_2us == CNT_2US_MAX)

         cnt_2us <= 7'd0 ;

    else

         cnt_2us <= cnt_2us + 1'b1;

//产生2us标志信号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us_flag <= 1'b0    ;

    else if(cnt_2us == CNT_2US_MAX)

         cnt_2us_flag <= 1'b1    ;

    else

         cnt_2us_flag <= 1'b0    ;

//计数2ms进程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ms <= 10'd0        ;

    else if((cnt_2ms == CNT_2MS_MAX) && (cnt_2us_flag))

         cnt_2ms <= 10'd0        ;

    else if(cnt_2us_flag)

         cnt_2ms <= cnt_2ms + 1'b1;

//产生2ms标志信号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ms_flag <= 1'b0    ;

    else if((cnt_2ms == CNT_2MS_MAX) && (cnt_2us_flag))

         cnt_2ms_flag <= 1'b1    ;

    else

         cnt_2ms_flag <= 1'b0    ;

//计数2s进程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s <= 10'd0;

    else if((cnt_2s == CNT_2S_MAX) && (cnt_2ms_flag))

         cnt_2s <= 10'd0;

    else if(cnt_2ms_flag)

         cnt_2s <= cnt_2s + 1'b1;

//4s产生标志信号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4s <= 1'b0;

    else if((cnt_2s == CNT_2S_MAX) && (cnt_2ms_flag))

         cnt_4s <= ~cnt_4s;

//产生呼吸灯效果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pwm <= 1'b0;

    else if(cnt_2ms >= cnt_2s)

         pwm <= 1'b1;

    else

         pwm <= 1'b0;

assign pwm_led = (cnt_4s == 1'b0) ? pwm : pwm_r;

assign led = {pwm_led,pwm_led,pwm_led,pwm_led};

endmodule

测试脚本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b_led_breath();

    reg    sclk;//50MHz

    reg    rst_n;//系统复位

    wire[3:0]  led;//输出的led

defparam   led_breath_inst.CNT_2US_MAX = 9;

defparam   led_breath_inst.CNT_2MS_MAX = 19;

defparam   led_breath_inst.CNT_2S_MAX = 19;

led_breath led_breath_inst(

    .sclk      (sclk),//50MHz

    .rst_n (rst_n),//系统复位

    .led       (led)//输出的led

);

initial sclk = 1;

always #10 sclk = ~sclk;

initial begin

    rst_n <= 1'b0;

    #33

    rst_n <= 1'b1;

end

endmodule

仿真图

2、key_filter模块

独立按键简介

   我们用的机械按键有一种物理特性按键按下时会抖动5~10ms,当我们想要用按键来控制我们的外设时就必须对按键进行消抖。

按键的实际波形

我们采用计数器的方法来做按键消抖(滤波)波形图如下

代码

module key_filter(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key_in,

    output     reg        key_flag

);

parameter  CNT_10MS_MAX  = 24'd499_999;

reg [23:0] cnt_10ms;

reg        cnt_flag;

//10ms计数器计数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10ms <= 24'd0;

    else if(key_in == 1'b0)

       cnt_10ms <= cnt_10ms + 1'b1;

    else

       cnt_10ms <= 1'b0;

//10ms标志位产生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flag <= 1'b0;

    else if(cnt_10ms == CNT_10MS_MAX)

       cnt_flag <= 1'b1;

    else if(key_in == 1'b1)

       cnt_flag <= 1'b0;

//按键标志产生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key_flag <= 1'b0;

    else if(cnt_10ms == CNT_10MS_MAX && cnt_flag == 1'b0)

       key_flag <= 1'b1;

    else

       key_flag <= 1'b0;

endmodule

【测试脚本】

测试脚本我们利用一个40ms的计数器在产生我们的按键波形,如图所示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b_key_filter();

    reg         sclk;

    reg         rst_n;

    reg         key_in;

    wire            key_flag;

    reg [20:0]  cnt_40ms;

key_filter key_filter_inst(

    .sclk       (sclk        ),

    .rst_n      (rst_n   ),

    .key_in     (key_in ),

    .key_flag   (key_flag    )

);

initial sclk = 1;

always #10 sclk = ~sclk;

initial begin

     rst_n <= 0;

    #35

     rst_n <= 1;

end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40ms <= 21'd0;

    else if(cnt_40ms == 21'd1_999_999)

         cnt_40ms <= 20'd0;

    else

         cnt_40ms <= cnt_40ms + 1'b1;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key_in <= 1'b1;

    else if(cnt_40ms < 249_999)

         key_in <= 1'b1;

    else if(cnt_40ms < 499_999 && cnt_40ms > 249_999)

         key_in <= {$random};

    else if(cnt_40ms < 999_999 && cnt_40ms > 499_999)

         key_in <= 0;

    else if(cnt_40ms > 999_999 && cnt_40ms < 1_499_999)

         key_in <= {$random};

    else

         key_in <= 1'b1;

endmodule

3、fsm模块

我们利用key_flag来驱动状态的转换

【代码】

module fsm(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pi_money,

    output reg [3:0]      state

);

parameter  IDLE    = 4'b0001;

parameter  ONE     = 4'b0010;

parameter  TWO     = 4'b0100;

parameter  THERE  = 4'b1000;

parameter  CNT_4S_MAX  = 29'd399_999_999;

reg [28:0] cnt_4s;

reg    en_cnt_4s;

reg    cnt_4s_flag;

//cnt_4s计数进程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4s <= 29'd0;

    else if(cnt_4s == CNT_4S_MAX)

       cnt_4s <= 29'd0;

    else if(en_cnt_4s)

       cnt_4s <= cnt_4s + 1'b1;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4s_flag  <= 1'b0;

    else if(cnt_4s == CNT_4S_MAX)

       cnt_4s_flag  <= 1'b1;

    else

       cnt_4s_flag  <= 1'b0;

//fsm2-1  状态转移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tate <= IDLE;

    else

       case(state)

           IDLE : begin

              if(pi_money == 1'b1)

                  state  <= ONE;

              else

                  state  <= IDLE;

           end

           ONE : begin

              if(pi_money == 1'b1)

                  state  <= TWO;

              else

                  state  <= ONE;

           end

           TWO : begin

              if(pi_money == 1'b1)

                  state  <= THERE;

              else

                  state  <= TWO;

           end

           THERE : begin

              en_cnt_4s  <= 1'b1;

              if(cnt_4s_flag == 1'b1)

                  state <= IDLE;

              else

                  state  <= THERE;

           end

           default : state <= IDLE;

       endcase

endmodule

【测试脚本】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b_fsm();

    reg           sclk;

    reg           rst_n;

    reg           pi_money;

    wire   [3:0]  state;

defparam fsm_inst.CNT_4S_MAX = 20;

fsm fsm_inst(

    .sclk      (sclk      ),

    .rst_n     (rst_n     ),

    .pi_money  (pi_money  ),

    .state     (state )

);

initial sclk = 1;

always #5 sclk = ~sclk;

initial begin

    rst_n <= 0;

    pi_money <= 0;

    #25;

    rst_n <= 1;

    #30;

    pi_money <= 1;

    #50;

    pi_money <= 0;

    #20;

    pi_money <= 1;

    #20;

    pi_money <= 0;

    #40;

    pi_money <= 1;

    #60;

    pi_money <= 0;

    #500;

    pi_money <= 1;

    #100;

    //$stop;

end

endmodule

4、led模块

Led模块将fsm模块输出的state作为控制led变化的信号,静led_breath模块例化到led模块中实现led的控制。

module led(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3:0]  state,

    output     reg [3:0]      po_led

);

wire   [3:0]      led;

led_breath led_breath_inst(

    .sclk      (sclk),//50MHz

    .rst_n     (rst_n),//系统复位

    .led       (led)//输出的led

);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po_led <= 4'b0000;

    else

       case(state)

           4'b0001 : begin

              po_led  <= 4'b0000;

           end

           4'b0010 : begin

              po_led  <= 4'b0001;

           end

           4'b0100 : begin

              po_led  <= 4'b0011;

           end

           4'b1000 : begin

              po_led  <= led;

           end

           default : po_led <= 4'b0000;

       endcase

endmodule

5、top模块

在顶层模块中我们将key_filter模块、fsm模块、led模块

【代码】

module key_led_breath_top(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pi_key,

    output wire   [3:0]      po_led

);

wire          key_flag;

wire   [3:0]      state;

key_filter key_filter_inst(

    .sclk      (sclk      ),

    .rst_n     (rst_n ),

    .key_in       (pi_key    ),

    .key_flag  (key_flag  )

);

fsm fsm_inst(

    .sclk      (sclk      ),

    .rst_n     (rst_n ),

    .pi_money  (key_flag  ),

    .state     (state )

);

led led_inst(

    .sclk      (sclk      ),

    .rst_n     (rst_n ),

    .state     (state ),

    .po_led       (po_led    )

);

endmodule

警告:Top-Down的设计方法中层层之间要分清楚即下一级的输入一定来自上一级下一级的输出一定返回上一级。即

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10-28按键 状态机 呼吸灯.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