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脑.保存在单片机RAM里的数据有没有可能被破解?

楼主:
如果说保存在单片机FLASH里的数据很容易被破解出来
那么存在单片机RAM里的数据在没用软件漏洞的情况下
被破解出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以MSP430为例
比如军方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网友A:
RAM中存储的数据,掉电即失,破解RAM中数据有什么用?

网友:
平常只看到讨论flash保护的,关于RAM内容保护比较少,我猜如果用调试接口是不是就能读出来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AM中存储的数据,掉电即失,破解RAM中数据有什么用?

临时密钥呢,是不是有破解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临时密钥呢,是不是有破解的意义

对,就是用来保存临时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