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服务器部署篇

楼主:
之前写的入门教程,是把树莓派当普通PC使用的,需要接上显示器,键盘鼠标等输入输出设备。然而树莓派小小的身材,低功耗的特性,注定了它有成为小服务器的希望。
树莓派3拥有ARMv8 64bits四核处理器,1GB内存,有线无线一应俱全的连接能力,足以作为一个多用途的小服务器,在家庭和小型办公室环境下起到网络硬盘、代码托管,网络代理,中继等功能。拥有GPIO也使得其作为智能家居的控制和接入核心成为可能。

这篇教程先描述怎么把树莓派打造成一个服务器系统,也就是一些远程管理服务的开通和使用方法。同时考虑到有些小伙伴没有多余的显示器(比如只有笔记本电脑),或者显示器接口和树莓派不兼容,没有转接线等情况,补充讲解在没有显示器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玩树莓派的方法。

一线通

通过大部分入门教程学习使用树莓派,那么你现在的树莓派大概(至少)是这样的:

电源线、视频线,网线,鼠标,键盘,一应俱全,操作是方便了,但是拖着一堆线,还有一个大大的显示器,怎么也不像是服务器。
而且如果没有显示器,似乎就玩不转树莓派了。
实际上,树莓派的镜像,第一次启动时就会自动连接有线网络,只要路由器打开DHCP功能(一般默认就是打开的)就可以自动获取IP。所以,按照之前入门教程的操作,插上写有Raspbian镜像的Micro SD卡后,只要插上电源线和网线就可以了。

稍等片刻,等树莓派启动完成
由于没有屏幕,需要登录路由器看看给pi分配的IP。

我这里是192.168.1.66,这个地址要记住,顺便可以在路由器里绑定一下这个地址,避免重启后IP地址发生变化。
后面的操作提到这个IP,都是指树莓派的IP,如果你的IP不同,记得要改成对应的IP。
值得一提的是,树莓派3是支持WiFi的,现在大家的路由器都有WiFi了吧,后续还会详解怎么连接WiFi,这样可以把连接改成无线方式,那么你的pi就是这样了:

只有一根电源线

现在大功率大容量的移动电源(充电宝)也不少,给部署带来了不少方便。如果移动电源支持充电的时候同时放电,那么相当于给树莓派配了一个大容量的UPS了。
由于树莓派官方镜像里不可能配置好你所使用的WiFi名字和密码,所以对于没有显示器的用户,首次使用还是要用有线网络,先通过有线网络登录树莓派,设定好WiFi名字和密码,就可以改成无线连接了。

远程终端----使用SSH

SSH就是Secure Shell的缩写,我们可以远程登录到终端输入命令操作,后续提到输入命令,配置服务,没有特殊说明,都可以通过SSH的方式输入。
树莓派默认就是开启SSH服务的,后续操作也要注意不要把它给关了。
在windows下需要下载一个ssh客户端用于连接树莓派,比如putty。
下载地址: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download.html
下载putty.exe到本地。
putty是绿色软件,直接运行putty.exe,设置如下图。

输入IP,选择SSH,点击下面的Open就可以了。
第一次连接会弹出如下的PuTTY Secruity Alert,一定要点击“是”,允许连接。

接下来弹出一个黑色的窗口,提示login as:,这里输入树莓派的用户名pi,按回车。
又会提示输入password,这里输入默认密码raspberry,按回车就登录了。注意输入密码的时候,屏幕上不会有反馈,但是密码确实是输入进去的。

当看到屏幕上出现蓝色的$提示符时,就说明登录已经成功了。可以输入命令了。
管理员用户root可以输入sudo su 进入。

在入门教程里,描述了通过图形界面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来配置树莓派。它也有一个字符界面的版本,输入sudo raspi-config就可以运行了。

功能是类似的,只是界面不同。小伙伴们可以参考入门教程,注意只能用键盘操作,鼠标这里不可用。
为了以后装软件方便,也可以换成国内的镜像源,比如我这里使用清华大学TUNA的镜像站,地址: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raspbian/
更换方法如下:
先备份一下原来的配置文件
sudo cp /etc/apt/sources.list /etc/apt/sources.list.bak

编辑sudo vi /etc/apt/sources.list文件,删除原来内容,用以下内容代替:
  1. deb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jessie main non-free contrib
    deb-src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jessie main non-free contrib

保存文件。
输入
sudo apt-get update

更新软件源列表,以后用apt-get安装软件就会通过这个镜像站安装了。

远程访问文件----使用FTP

FTP是文件传输协议,有了它就可以方便的和PC交换文件了。
首先安装vsftpd软件包
sudo apt-get install vsftpd

安装完成后,服务会自动启动,但是在PC上只能下载pi里的文件,不能上传。
如果需要上传,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sudo vi /etc/vsftpd.conf

把#write_enable=YES这行前面的#号去掉,表示此行生效。
输入:wq保存退出。

输入
sudo service vsftpd restart

重新启动vsftpd程序。

如果一切顺利,这行命令是不会返回任何信息的,如果出现报错信息,就说明配置不正确。

接下来使用客户端连接。
Windows自带的文件管理器就支持FTP,在文件管理器的地址栏里输入:ftp://192.168.1.66,按回车后,会弹出对话框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用户名为“pi”,密码为“raspberry”,稍等片刻,就会显示出树莓派上的文件。

也可以安装一个FTP客户端,比如开源的FileZilla,下载地址:
https://filezilla-project.org/download.php?type=client

软件使用很简单,在顶部“主机”一栏输入树莓派的IP地址,用户名为“pi”,密码为“raspberry”,端口默认是21,可以不填,点击“快速连接”就可以了。
连接后,左边是本地计算机的文件,右边是raspberry pi上的文件,可以方便的在两者之间交换文件。

远程图形界面----使用VNC

VNC (Virtual Network Console)是虚拟网络控制台的缩写,有了它,就可以远程查看树莓派的图形界面了。

服务端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tightvncserver

启动:
vncserver –geometry 1440x900

注意,这行不用sudo,通过pi用户启动就可以了,1440x900是屏幕分辨率,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
vncserver会要求设置一个密码,按提示输入就行了。

客户端使用VNC Viewer
下载地址:
https://www.realvnc.com/download/viewer/
安装启动后,在VNC Server后输入192.168.1.66:1,最后是冒号1,注意在英文状态下输入。1是端口号,如果是第一次启动VNCServer,一般就是1,否则可能是2,3等依次递增的数字。

然后要求输入密码,这个是刚才启动vncserver时设置的密码。

之后就可以看到图形界面了:

注意到这是一个窗口,窗口标题还提示了当前用户是pi。

如果经常使用,每次手动开启vncserver会比较麻烦,可以设置开机自启动。
修改rc.local文件:
sudo vi /etc/rc.local

在exit 0之前插入:
sudo –u pi vncserver –geometry 1440x900

注意rc.local是以root身份执行的,这里要切换到pi用户启动vncserver。
保存文件后,重启raspberry pi,直接就可以通过VNC Viewer连接了,不再需要手动启动vncserver。密码是前面第一次运行vncserver的时候设定的,如果需要修改,可以使用vncpasswd命令。

总结

有了SSH,FTP,VNC三个工具,终端界面、文件共享、图形界面都解决了,完全可以让树莓派放在一边不接输入输出设备,通过网络接入来访问,为后续的服务部署奠定了一个平台基础。

网友:
下期预告:接下来就会进入正式部署具体服务的阶段了,首先是Git代码托管服务,不出意外会有2种方案哦。

网友A:
FileZilla工具分享一下,外网上不去

网友B:
楼主非常给力啊!用树莓派做一个家庭用服务器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可惜能力不够。现在有人领路,一定要搬个小板凳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leZilla工具分享一下,外网上不去

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非常给力啊!用树莓派做一个家庭用服务器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可惜能力不够。现在有人领路,一定要搬个 ...

哈哈 跟着做就行了,遇到问题多查资料,后续会写怎么部署和使用具体的服务的。

网友C:
楼主加油 期待后续更新   还有能不能把之前的写的跟现在写的  都放在一起  这个方便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油 期待后续更新   还有能不能把之前的写的跟现在写的  都放在一起  这个方便查看

版面里有置顶的汇总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659-1-1.html
如果需要的话,也会在后续更新的帖子里列个导航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非常给力啊!用树莓派做一个家庭用服务器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可惜能力不够。现在有人领路,一定要搬个 ...

赶紧入一个,跟着做吧 嘿嘿

网友: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让VNC自动启动,但是没用,是咋回事

网友:
不管是FileZilla还是WinSCP  sftp能连上,就是ftp连不上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好,为楼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