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算法时间的问题

楼主:
定义 float a=1.1, b=2.2  ,c;就是定义三个单精度浮点
c=a*b;  这个指令用了5个系统时钟
  c=a*b; c=a*b;   一起算两遍  用了9个系统时钟
c=a*b; ……  算100遍  用了401个系统时钟
请问多出来的一个系统时钟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怎么才能查看计算所用的时钟数呢

网友:
赋值用了一个周期吗

网友B:
看反汇编就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查看计算所用的时钟数呢

debug------run--------clock   ---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反汇编就应该能找到

恩恩  汇编语言的一条语句是个时钟周期吗????

网友B:
不一定,跳转指令需要等待,条件判断情况不一样执行情况也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跳转指令需要等待,条件判断情况不一样执行情况也不同

是的 后来又换了一种翻转io口的方式测量指令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后来又换了一种翻转io口的方式测量指令时间

不要用反转IO来测量,你看一下C2000有没有TSCH,TSCL这两个寄存器,有的话用这个来记录CPU运行的周期个数然后根据主频来计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反转IO来测量,你看一下C2000有没有TSCH,TSCL这两个寄存器,有的话用这个来记录CPU运行的周期个数 ...

明白您说的了  我找一找去。。
你有空帮我看一下c语言汇编语言混合编程的帖子。今天新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