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低频的矢量网络分析仪,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近来一直在考虑这事,不干点活不行的。

现在边画图边修改,改了好几版,还没有把图确定下来,

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想用429作主控CPU,也是因为以前也有这个想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highlight=diy%2B42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DIY个到几十兆的。在网上找了,也没有发现太有价值的资料。

原理弄明白,看几个原理图,剩下的就可以自主发挥了,何不搞个开源DIY活动呢 FastDetVer1b.pdf (441.82 KB, 下载次数: 167) PSDR
顺便传两份烂大街的资料,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斑竹

网友A:
记得楼主之前还说做扫频仪呢,几十兆的矢网应该可以DIY吧,网上的开源矢网大概有三四种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楼主之前还说做扫频仪呢,几十兆的矢网应该可以DIY吧,网上的开源矢网大概有三四种楼主可以参考下

就是想DIY个到几十兆的。在网上找了,也没有发现太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弄明白,看几个原理图,剩下的就可以自主发挥了,何不搞个开源DIY活动呢
顺便传两份烂 ...

资料很不错,谢谢你!

网友:
吃瓜群众赶快来

网友:
低频?
我一看低频就理解为几十赫兹到几百赫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频?
我一看低频就理解为几十赫兹到几百赫兹的了。

准备做到50M

网友A:
50MDDS的晶振用143还是更高的?滤波不好信号抖得很厉害

网友:
坐等做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DDS的晶振用143还是更高的?滤波不好信号抖得很厉害

9851可以使用30M的频率,内部六倍频到180。
429的主频也是180,我在想,能不能让它俩用一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9851可以使用30M的频率,内部六倍频到180。
429的主频也是180,我在想,能不能让它俩用一个时钟

试过才知道

网友:
双端口 ,测试S参数吗?  下变频要采用零中频?  有没有定向耦合器呢?

还是说只是测试S21 这种参数,(幅频曲线)

只采用一个接收机?

网友:
支持支持,最好整个开源的,同步直播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弄明白,看几个原理图,剩下的就可以自主发挥了,何不搞个开源DIY活动呢
顺便传两份烂 ...

资料不错,有算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