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检测器,图上是不是没画出来???

楼主:
电源电压检测器,图上是不是没画出来???

网友A:
重新上传一下图吧,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传一下图吧,看不到图

网友A:
1.里边的A/D转换不知是不是你所要用到的电压检测上 \r\n 2.如果你是说 低电压检测器 那部分,图上确实没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里边的A/D转换不知是不是你所要用到的电压检测上 \r\n 2.如果你是说 低电压检测器 那部分,图上确实没画

我看数据手册只说了电压检测器,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低电压检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