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安装之后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就是我点击应用程序,一点反应也没有,鼠标变成圆圈加载,然后什么也不出现。我快急死了!我整整花了两个上午的时间,把10,11,12,13全都下载了,然后卸载,卸载什么注册表信息,再安装。然后一直老样子,有人和WIN7不兼容,那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有好多的模拟电子实验要用到它!

网友A:
WIN7可以装multisim10,11,12,13,至少都安装过,没有出现启动不了的,Multisim 11.0对XP却有时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在安装的时候,可以按试用安装,然后注册破解

楼主几次安装不成功,到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win7的ghost版本的雨林木凤和深度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然后注册表信息全删了,重装就是没反映,目前暂时用另一个仿真软件,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同学电脑装了却能用,,,

网友:
解决的话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可以装multisim10,11,12,13,至少都安装过,没有出现启动不了的,Multisim 11.0对XP却有时会出现不同的 ...

但我不可能重装系统的,因为我不可能为了一个软件,而把我电脑上的数据全弄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然后注册表信息全删了,重装就是没反映,目前暂时用另一个仿真软件,还是不知道怎么 ...

我现在在用Proteus,但是在模拟电子的仿真和分析上,Proteus还是差的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