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地问题

楼主:
我现在有一路5V的电源,一方面要给DSP开发板这样的数字信号供电,在开发板上通过磁珠得到VCCA和GNDA供给AD模块。然后这个5V电源一方面要给检测板这样的模拟信号供电,检测板和开发板的AGND通过外接线单点共地,这样的方案会造成所谓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串扰吗?

网友:
如果有干扰,在检测板5V输入的时候,加一些LC用来滤波或者去耦可以吗?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说了。
你的“DSP开发板”、“AD模块”、“检测板”之间是否会互相干扰,和你的具体联接方式有关,和电源接入各板的位置有关。
没有看到实物,根本没办法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难说了。
你的“DSP开发板”、“AD模块”、“检测板”之间是否会互相干扰,和你的具体联接方 ...

原则上的问题。因为我实物没有做出来,我担心一路电源是否能这样工作,如果不能的话,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的问题。因为我实物没有做出来,我担心一路电源是否能这样工作,如果不能的话,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

“原则上的问题”
“原则”是没有办法说的。谁也不知道你的电路板如何布线,更不知道电源联接在电路板何处。

网友:
楼主已使用磁珠连接模拟数字地,是能够减小干扰的,
通过合理布线,模拟地和数字地串扰可以通过PCB布线优化减少影响

网友C:
共用电源的话,模拟和数字部分的供电回路要单独布置,地回路也同样,二者都在主滤波电容处汇总。同时,在模拟和数字支路上也要串磁珠并合理的布置去耦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用电源的话,模拟和数字部分的供电回路要单独布置,地回路也同样,二者都在主滤波电容处汇总。同时,在模 ...

谢谢~~

网友:
还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