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 + Raspbian系统基础设置,成为称手的pc

楼主:
1.中文输入法安装及设置
树莓派开机之后,默认只有英文输入法,当想要输入中文的时候,习惯性的按ctrl+space, nothing happened,才发现没有中文输入法。尴尬了。。。好吧,咱自己装一个呗,google pinyin一直是我使用最多的第三方输入法,不要惊讶,树莓派也可以的,安装方法:
打开Terminal(不知道啥??? 点左上角树莓图标<类似于windows的开始菜单> ->Accessories->Terminal。欢迎进入Linux世界)输入如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fcitx fcitx-googlepinyin
简单解释一下,fcitx是一个输入法管理工具,大部分输入法基于该工具开发,当然也还有其他输入法管理工具,不做讨论。fcitx-googlepinyin就是fcitx版的谷歌拼音输入法啦,简洁快速的输入法,就这么装好了。
装好之后再做点小小的设置,先重启一下,然后点击树莓图标->Preferences->Fctix Configuration进入如下图所示的输入法管理工具。

点击左下角的“+”图标,然后去掉 Only Show Current Language,在下面输入google直接搜索出来google pinyin输入法,点击OK即可添加该输入法,然后可以直接按Ctrl+空格切换中英文输入法了。这里英文输入法默认使用的是UK键盘布局,发现跟US美式布局是有点不一样的,比如想打“\”符号,戳完这个键之后,诡异的打出了“#”,真是哔了dog。我也是过了好久才发现这个问题,当时感觉莫名奇妙,去输入法管理工具中选中UK版的输入法,按“-”号删掉,再按“+”添加US版的输入法,就好了。
Ps.  谷歌拼音输入上下翻译选词使用的不是 < 和 > 按键,而是 - 和 + 按键。

2.截图工具安装及使用
系统默认没有截图工具,需要自己安装scrot,安装方法为Terminal中输入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scrot
使用方法,最简单的是按 Print Screen键,会自动截图保存到用户home目录下,如果需要区域截图,需要打开Terminal,然后输入scrot -s命令,再拖动鼠标即可,截好的图片照样会保存在home目录。稍微麻烦点,但是很好用。

3.vi编辑器设置
vi/vim编辑器在linux中是非常常用的文本编辑工具,但不一定好使,比如编辑的时候可能按方向键会出现莫名奇妙的字符,还有按backspace退格键也可能没有任何作用。修正方法,Terminal中输入 sudo vi /etc/vim/vimrc.tiny 使用vi打开vi的配置文件来修正配置,是不是有点诡异?没关系,能行的。然后按Esc键进入vi编辑器的命令模式, 输入 :set nocompatible (注意不要忘记前面的 : 符号)命令,回车, 此时方向键暂时可以正常使用了,然后按Esc键,输入 :set backspace=2 ,此时删除键也能临时工作了。
然后按方向键找到 配置文件的 set compatible 一行,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 将它改为 set nocompatible (注意不要带 : 号哦)
完了在下一行输入 set backspace=2 ,好了,按Esc键,再键入 :x 保存并退出vi, 以后vi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4.音频输出设置
心痒痒总是想测试一下树莓派播放音频,由于我使用了有源hdmi转vga转接线,该线与普通的转接线不同的是,还带有3.5mm耳机插孔,可以输出音频,但是连上显示器后,无论是耳机插树莓派上的耳机接口,还是插hdmi转换器上的耳机接口,都没有声音输出。好郁闷,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大概可能是树莓派自带的耳机接口除了输出音频外,还附带有RCA(电视a/v输出)功能,会导致音频输出质量很差,有杂音,所以系统默认禁止了该音频输出功能。而hdmi输出又有hdmi模式和vga模式,我使用了hdmi转vga转换器,默认变成了vga模式,是没有音频输出功能的。怎么办呢?修改下配置文件就能搞定了。Terminal下输入
sudo vi /boot/config.txt  ,编辑配置文件。
找到 "#hdmi_drive=2" 一行,将前面的#号删掉,然后保存,重启系统,就可以愉快的输出声音啦,听歌看视频啥的,音质也还不错哦。

5.工具软件推荐
树莓派默认有omxplayer 播放器,支持音频和视频播放,该播放器高度优化,性能很好,我测试了一个视频,cpu占用只有10%以下,而另外一款却占到45%,可是该播放器没有图形界面,只能命令行下操作,也不能在文件管理中直接打开视频调用。所以推荐另外好用的播放器,就是前面提到的性能差点的播放器,smplayer,安装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smplayer

写在最后:树莓派拿到手已经将近一个星期了,整体使用下来,还是非常方便的,以1440x900分辨率带显示器,浏览网页什么的无压力,开多个窗口,一点不卡,cpu占用率基本在30%以内,这小小的东西还是挺厉害的,甚至有时候能让我忘记,我是在用一台arm芯片的嵌入式板子,产生pc linux的错觉。折腾设置一下,能胜任普通pc主机的工作,这篇帖子就是在树莓派3上码好的,美中不足的是,不能上传图片所以还得找台电脑重新传图,还没找到解决方案。
另外chromiun不能安装flash播放器插件,好尴尬,也许是我折腾不到位,暂时就写这么多了,待我换机传个图压压惊去。。。

网友A:
smplayer也不错啊!我在PC上用的就是smplayer。我觉得挺好用的,只是需要自己安装解码库。

网友B:
你用树莓派发的这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树莓派发的这篇帖子?

是啊,可惜不能传图片,图片用pc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player也不错啊!我在PC上用的就是smplayer。我觉得挺好用的,只是需要自己安装解码库。

嗯,smplayer优化也挺好的,但是在树莓派上,相比自带的omxplayer,cpu资源占用还是高不少,rpi官方应该是直接基于VideoCore IV开发的,而VideoCore IV这玩意虽然说开放资料和源码了,但是官方还是有很多保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用树莓派发的这篇帖子?

我那会用B+打开学校网页图片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中文输入法弄了好久,看了你的文章一下就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会用B+打开学校网页图片不能正常显示

那看起来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
vi编辑器真的很反人类  学习了